寻求更好的 装配和支撑结构

楼主(2018-03-14):
零件由3层梯形块组成,见下图所示,内径  20, 外径  52 mm。 每层 16块, 均为梯形块,要保证 轴向相对安装精度,且要上下两层 梯形块可以径向 微移动 。需要给这个零件安装一个内部铝套筒,外部一个铝套筒 用于支撑 定位。现有 别人的 设计方案是 见图2 。通过在 内外套筒 打 螺纹孔 来实现径向移动 。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比较好的装配和支撑结构能实现上述要求。

谢谢。

///****************************************************************************************////
更新,我同学给我想了一个我现在还可以 接受的办法,这套东西的装配,重点应该是设计好的工装,其次是内外套筒结构。
依然是内外套筒结构,其中 同样,套筒的上下两端打螺纹孔,来保证径向微位移和 工装时候的固定。
工装是 八块 扇形块,依次安装下层,中层,上层,更换工装的时候,使用螺纹孔紧固住,然后换工装,继续安装,直至最后一块,工装插拔即可。

       工装及工装顺序。

图1  零件 结构示意图

图2 现有 外观。

网友A:
零件装配要求已经限制得差不多了...
我先抛砖:
A:利用充气密封条,充气后密封条涨开,实现径向压紧...
B:外套改成三截,上下两截是内锥面,上下移动外套夹紧

网友B:
手勾一个示意图,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一样没看懂的还有我

网友C:
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可不可以考虑在内筒与梯形块、梯形块与外筒之间填充其他物质呢?比如橡皮泥?

网友:
简洁的方案是,内孔用圆棒定位,外部用卡箍抱紧,既能快速装夹,也能很方便拆卸。因为他们这些小块形状一致,不需要包得这么紧。

网友(点评):
扇形块可以不用定位圆棒。

网友D:
不明白径向移动啥意思,套住要干啥?
希望楼主把前后工艺说清楚。

网友(点评):
像不像压液压油管接头的那东西

网友(点评):
你要是想保密,就在家里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勾一个示意图,仅供参考。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径向移动啥意思,套住要干啥?
希望楼主把前后工艺说清楚。

要求上层和下层的零件还可以 径向能移动,往里面和往外面,所以图2 ,外圈 和内圈都 有螺纹孔。

网友(点评):
内圈螺钉你咋调整?

网友(点评):
调好后要把内外套移开吗?要干啥?

网友(点评):
梯形块是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可不可以考虑在内筒与梯形块、梯形块与外筒之间填充其他物质呢?比如橡皮泥?

不可以,移动精度,得用螺丝 拧动 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装配要求已经限制得差不多了...
我先抛砖:
A:利用充气密封条,充气后密封条涨开,实现径向压紧...

安装可以,但是 上下两层还要径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径向移动啥意思,套住要干啥?
希望楼主把前后工艺说清楚。

材料是烧结的稀土材料, 加工也只能 线切割,很脆。 安装完毕后,内外桶肯定得要的吧,需要保持住这个安装结构和精度啊。

内圈螺钉,在端口 使用 直角 扳手 慢慢拧动了只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3层的梯形块,我用一个零件表达的。

从序号1往序号3看,内部用塑性比较好的薄壁圆筒A,圆筒A内径比你的梯形块组成的内径小0.5mm左右,圆筒两端的展开图是最右的图,也就是圆筒两端沿圆弧分段剪开一豁口,下边豁口深度超过最下层梯形块高度的一半,最上端豁口深度为大于一个梯形块高度的1.5倍。把圆筒A装进你的3层梯形块后,先把圆筒A最下端的没有减掉的材料翻卷上来,再把最上端的没有减掉的材料翻卷上来,最后用螺钉讲圆筒A的内层和翻卷的部分固定。这样3层梯形块就被圆筒A由内层材料和外层翻卷的材料所固定。

网友(点评):
这是典型的以字数多赢得加分,既不言简意赅,也没有条理。估计提问者还是一头雾水,没有看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