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机器人减速机的损坏

楼主(2018-03-14):
这个话题有点大,标题这么写,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来命名。而且,这里只讨论rv减速机。

在很多人印象里,rv减速机就是在研究摆线针轮。不知道大数据情况如何,从个人接触到的信息来看,rv减速机的寿命,实际上最薄弱的环节还真不是摆线针轮,而是轴承。滚针轴承的失效,才是最致命的。

在机器人的使用中,减速机实际上是经历了加减速和平稳运行三个过程。但是,在目前的一直测试中,加减速似乎来的更多些。对于疲劳寿命的计算,10/3的指数关系,是否符合,还真不好说了。

滚动轴承的运转,由于滚针的存在,实际上一直都是脉动应力,只不过应力峰值在变化。于是很多人认为,反复启停,也是交变应力,失效机理相同,就可以用寿命公式了。但是,失效机理不仅仅是与应力值的变化相关的,还与其他的变化有关,比如速度,然后再考虑一维雷诺方程的成因。后面不用说了,如果赞同的,应该会想到之间的差异了。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还有,从负载的其他角度考虑,还会存在其他的影响,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rv减速机的寿命研究,生产制造虽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如果说,设计都没问题了,也有些言过其实了。

其余的后续讨论再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互相促进。

网友:
我能想到的是本身零件的加工精度,材料及热处理。

网友:
目前中国机器人的处境依然很严峻,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机器人核心技术上缺乏整体的突破。RV减速机核心难点在于基础工业和工艺。RV减速机是纯机械的精密部件,材料、热处理工艺和高精度加工机床缺一不可。我国在这几个方面长期落后,并非单靠某个企业所能解决。要将200多个零部件组合在一起,精度要求苛刻,零部件之间的公差匹配需要多年经验积累。

楼主:
说到材料热处理,就不仅仅是材料的事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提不出材料力学性能需求,这才是最可怕的。别人已经做的很好了,自己还在一头雾水,而且还认为自己是清醒的。
比如曲柄轴,需要的力学性能是什么。摆线轮呢?又是什么?这一块,我们通常会考虑材料的强度,硬度,冲击功等,但是仅仅是这些就够了吗?还是有些不需要?很怕材料的需求变成材料不够好,用高一级材料替代就可以,只是价格贵一点的观点。减速机是一个装配体,互相作用的,单一的提高,或者是不匹配,可能起到反作用。
精度,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一般要求,希望也会有人慢慢的搞明白,比如修型起到的作用等。

网友A:
因为本人从事加工方面的工作,所以对零件的加工精度有深刻的理解,rv减速机内部分零件的孔的位置精度要求非常严格,不是一般的设备能加工的,成品率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本人从事加工方面的工作,所以对零件的加工精度有深刻的理解,rv减速机内部分零件的孔的位置精度要求非 ...

是这样,微米级的。比如曲柄轴安装孔位置度不对,会造成运动干涉,在一个周期内明显感觉到有动力及噪音的循环。

网友(点评):
是中国人‘差不多就行’的模式导致质量的不稳定

网友B:
变速传动系统出问题不外乎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材料、热处理、零件加工精度、整机装配精度、轴承的选择、润滑。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速传动系统出问题不外乎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材料、热处理、零件加工精度、整机装配精度、轴承的选择、润滑 ...

能够分析这些方面的影响过程,以及如何优化,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网友C:
你说的轴承问题 谐波也存在 突破轴承了 国产谐波就更好了
rv不太懂,好像小模数齿轮和 摆线盘磨削加工很难,有听说从德国进口的磨齿机做这个的,期待楼主多科普

网友D:
我们已经解决了圆珠笔尖的问题,但我们也仅仅解决了圆珠笔尖的问题而已。基础工业的差距不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已经解决了圆珠笔尖的问题,但我们也仅仅解决了圆珠笔尖的问题而已。基础工业的差距不是人工智能和互联 ...

传统机械这一块可能确实是最难追赶的。需要太长的时间来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轴承问题 谐波也存在 突破轴承了 国产谐波就更好了
rv不太懂,好像小模数齿轮和 摆线盘磨削加工很难 ...

轴承应该是人本做的相对还行。谐波绿的长进不小。轴承的开发很难,目前正向开发,大家心里都还没有底。比如减速机厂商的要求都提不准确,这可咋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点评):
我就是指绿的

网友(点评):
绿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给岛国造成压力了,属于发展还不错的。前些年宣传比较厉害的那家,确实落下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统机械这一块可能确实是最难追赶的。需要太长的时间来积累。

就怕别人在领跑,我们自己还自娱自乐。

网友(点评):
大多国企都这样,自吹自擂。

网友:
真正懂的人才知道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轴承问题 谐波也存在 突破轴承了 国产谐波就更好了
rv不太懂,好像小模数齿轮和 摆线盘磨削加工很难 ...

以前柔轮也是谐波的一个短板,现在绿的解决了吗?

网友:
技术壁垒啊,都是成串的,硬件上来了,软件系统还有不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