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测量封闭3D草图的长度,而不是一条条去选择

楼主(2018-03-14):
例如图中的3D草图,试过打块的方式,不能用,只能同一平面的草图才可以打块,有没有SW大神知道

网友:
右键——编辑草图——框选——评估——测量。

网友:
这个不论是草图2D模块,还是3D模块,你在分析测量中都是可以选择到的,只是要把曲线规则改为相切曲线或相连曲线,都是可以测量到封闭的。

网友:
用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