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显示螺旋管外径

楼主(2018-03-14):
       如何实现在不停机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实时显示螺旋管外径,以便知道是否在外径允许范围内,最好能有上下限报警提醒,另外在生产时螺旋管会有上下左右的摆动

网友:
激光测径仪可以测,最大直径到500mm。

网友A:
优点:连杆结构易于实现小尺寸的放大测量
缺点:机械结构的测量精度不好保证,数据急剧变化时反应不及时

网友:
再改一点点,就能适应它上下摆动了

网友:
激光超高速采样让你可以忽略晃动。

网友B:
类似得机构动作检测,之前有项目涉及到;可采用激光扫描在外径上,实现±0.02mm动态检测精度;具体方案是:选用基恩士激光传感器对滚筒得三方位、动态、非接触式外径测量,并以数字显示、打印制表和超差报警的方式,掌握被测外径的尺寸精度和椭圆度。不建议采用机械机构物理式检测,这样会产生较大得误差。

网友C:
可以直接通过旋转轴连接一个编码器,通过记录圈数,计算直径。这个比较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连杆结构易于实现小尺寸的放大测量
缺点:机械结构的测量精度不好保证,数据急剧变化时反应不及 ...

应该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得机构动作检测,之前有项目涉及到;可采用激光扫描在外径上,实现±0.02mm动态检测精度;具体方案是: ...

嗯,机械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
应该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通过旋转轴连接一个编码器,通过记录圈数,计算直径。这个比较划算的

您这个是肯定它转动的圈数来判断它的直径,误差范围是不是考虑的适当些?

网友:
混经验混经验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