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在水下30-50米,用ABS做外壳强度够吗?

楼主(2018-03-14):
请问如果机器人在水下30-50米,用ABS做外壳强度够吗? 外壳部分有的地方需要开孔加上透明罩,因为里面有的部件需要露出来,如图所示的这样子,开孔的部分和透明罩的密封方式有哪些呢?
或者可不可以直接用亚克力做外壳,前期实验室实验 可能下不到那么深的水,大概几米的样子

网友:
[大国工匠]蛟龙号观察窗http://tv.cctv.com/2017/06/28/VIDErbz8mOWkaX9RtztaqM3F170628.shtml

网友:
30米无问题,关键外壳壁厚要做厚点。PMMA不建议用,这种塑料抗冲击差,建议用PC,PC又名为防弹胶。

网友:
ABS物性参数可以找到,可计算下压力,仿真试试,也算没有参考的参考

网友:
曲面钢化玻璃它是用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在玻璃表面上形成一个压应力层,玻璃本身具有较高的,不会造成破坏。当玻璃受到外力作用时,这个压力层可将部分拉应力抵销,避免玻璃的碎裂,虽然内部处于较大的拉应力状态,但玻璃的内部无缺陷存在,不会造在成破坏,从而达到提高玻璃强度的目的。

网友:
透明罩周围用密封胶条,胶条是空心的,胶条内在舱门关闭的时候是有气压压力的,机器人下潜的深度越深,水对机器人的压力越大,对透明罩的压力也越大,密封性也越好

网友:
模拟下强度测试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想了解一下,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9-03-20):
固体浮力材料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2019-04-28):
密封部分可以周全点硅胶,或者加密封垫、双面背胶。
材料可以试试PC+ABS,刚度和韧性要好一些,但是得和模具厂沟通一下能不能共用模具,收缩率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