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就不会了

楼主(2018-03-14):
一不小心就涉及知识盲区
1.末端轴转速十几转,10转是轴承校核动静载荷分界线,十几转的真的好烦
2.直线导轨,滑动距离小于滑块长度,校核公式没有,样本推荐咨询供应商
3.螺钉连接高温的失效,补偿垫片的计算(这个真的有的算,是自己懒了)
4.深沟球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这个也是麻烦事,暂时是用经验公式算的
5.其他什么电机功率计算,感觉每次选得电机都大的多多的
6.一些受力计算,比如抽芽铆接算个力,切段算个力,抓瞎啦
7.机架每次做的都是憨憨的,也想轻巧点不会算...

网友:
机架每次做的都是憨憨的........所有机械结构我也想做轻一点。就是不放心。。。

网友:
总感觉一般公司的项目哪有这么多时间给你算这个算那个……顶多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也确实是

网友A:
我也觉得,一般我都不算,除了电机。其他主要靠场合,空间,大小来考虑。

网友:
应该都能计算。
电机功率裕量取合适就行,不要取太大,一般平稳载荷裕量取1.05-1.1就可以了,如果载荷不稳定,需要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取1.2-1.3,小功率取1.3,大功率取1.2;这样得到了计算功率,然后往电机样本上的档位去靠,这个时候有可能靠电机功率时,功率又大了一部分,这时候就要调整功率裕量。慢慢摸索,做的项目多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转速、功率和扭矩要匹配。最主要是把传动链后端的功率和扭矩值计算准确,往前推算都是套公式。
轴承的计算也比较复杂,看着都头疼。

网友(点评):
尤其伺服电机,我每次算的功率余量都很大,都是校核惯量时候必须得选那么大电机了,有时候再想是不是自己减速机传动比什么的凑的不对啊

网友(点评):
你把实际数据贴出来,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一般我都不算,除了电机。其他主要靠场合,空间,大小来考虑。

顺眼就这么干了

网友B: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一次弄懂一个知识点就行,一年下来也很厉害。

网友:
这些大多数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有计算程序,代入数据可计算。百度可以找到很多电机,丝杆导轨等的都有很多EXCEL版计算表格,代入条件可省去计算。机架的校核可以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自己算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一次弄懂一个知识点就行,一年下来也很厉害。

不常用的话,一年下来,一多半都忘回去了。

网友(点评):
所以,做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网友:
请教两点
2.直线导轨,滑动距离小于滑块长度,校核公式没有,样本推荐咨询供应商
这个没明白,小于滑块长度要校核什么,这个有什么特别吗?

4.深沟球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这个也是麻烦事,暂时是用经验公式算的
什么公式?0.25C0吗?

网友(点评):
因为珠子没有完全滚起来建立油膜和长距离直线运动不一样,所以校核公式不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经验公式对不对,看轴承型号0.25,普通的按0.75 具体还是哪个轴承厂家的经验公式,我是直接不管厂家,直接都用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入手机械设计,起初都会有配件这样计算方面得选型困惑,做多了就会发现你说得这么都不是大事儿,方案里面关键是工艺布局与生产方式得合理性。

网友:
冗余设计的最初就是根据经验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