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分片机信息

楼主(2018-03-14):
我想要把0.2mm的薄片分片请问谁有好的分片机的资源。(薄片之间有油,粘在一起,吸盘不能保证一次吸一片,必须要分片机构先进行分片)。

网友A:
薄片前边设计挡块,后端推动,这种分片结构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B:
什么材质,如果是铁有钢板分离器的。

网友:
沙发发生发生时发放

网友C:
可以考虑设计方块分片,如果是金属可以考虑对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设计方块分片,如果是金属可以考虑对吸,

是金属,但是吸不了,每次要求只能吸一片,每片只有0.2mm,实现不了。(薄片之间有油的,粘在一起,吸得话会吸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如果是铁有钢板分离器的。

是铁片,0.2mm的能分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片前边设计挡块,后端推动,这种分片结构可以参考一下吧

不易实现的,铁片规格400*600mm ,T=0.2mm,一叠有上千件,每片之间喷了油,有粘性,我是想把他分开再用吸盘吸了上料用的。国外有一款可以实现0.4mm厚的分片,0.2mm的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金属,但是吸不了,每次要求只能吸一片,每片只有0.2mm,实现不了。(薄片之间有油的,粘在一起,吸得 ...

可以考虑推送方式分片

网友:
机构还算巧,但我觉得你应该用手比划一下0.2mm有多厚

网友D:
这么薄,各种平推肯定不行,推最底下一张自重受不了,推顶上第一张精度是个问题,主要是黏附力也不得了。我觉得只能利用变形使上下两张材料分离,比如自身重力,或者其他外力使,比如几个吸盘拎起的动作有先后,造成铁皮弯曲变形,第二张就被分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薄,各种平推肯定不行,推最底下一张自重受不了,推顶上第一张精度是个问题,主要是黏附力也不得了。我 ...

赞成这个想法,吸盘可以用带弹簧和没有弹簧,使各吸盘提起来的时间不同,有可能实现分离,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用打码机搓纸的结构,原理是下面皮带向前送,搓,上面棍轮向后搓,中间的间隙理论上小于0.2+0.2就可以,一次就可以搓出一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赞成这个想法,吸盘可以用带弹簧和没有弹簧,使各吸盘提起来的时间不同,有可能实现分离,可以试试这种方 ...

这个方法还是“怕隔山打牛”,怕吸盘根本就提不起来。上面网友说的搓,这0.3吨压着,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还是“怕隔山打牛”,怕吸盘根本就提不起来。上面网友说的搓,这0.3吨压着,悬

这个结构之前见过网上有视频就是这样取料的,这个成本也不高 其实你可以做一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