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径检测

楼主(2018-03-14):
       如图所示零件,有3百多个,用什么工具检测方便?每个用千分尺检测好像很慢,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零件。如果用卡规是不是要专门订做?下午用千分尺检测了几十个,感觉就十来个合格的,普遍偏大,17负1个丝左右的多,而且又不圆。17直径的轴IT7精度很难加工吗,供应商是用数控车床加工的,可是检测出来质量不太好,是供应商的问题吗?

网友A:
用检验套,一个过套,一个止套

网友(点评):
是通止规吗?

网友(点评):
车床车出来的没精磨过,用通止规会塞得你哭,不建议通止规。

网友:
是供应商机床的问题,还有检测人员没有做到全检或者抽检

网友:
我们现场都是这样检测圆柱形得轴棒得。

网友(点评):
你确定0.02公差,碰见极限差的不会卡住通止规?

楼主:
意思是要另外做个套检测是吗?这个套的精度和硬度应该都要挺高的是吗?

网友:
很可能床子本身的精度已经变化,导致出来的工件精度也跟不上

网友:
如果是量产产品可以上视觉检测。

网友(点评):
视觉检测,精度达不到(差不多会差0.02)。我们专门找了供应商做过检测孔的的测试。

网友:
建议做一副止通规检验

网友:
做个通止规检吧,估计生产时抽检也不到位,其实加工时做到接近下公差应该基本都没问题了,不圆要看是个别还是大量,大量的话估计机器有问题,纯个人看法

网友:
0.02公差,批量检测不建议通止规,第一车床车出来的表面不是很光,碰见上下极限公差,会卡住通止规。第二,用了通规再用止规,这个时间用千分尺足够了。第三,要预防不圆,也就是车间常说的,转下是好的再转下就是坏的,那么用杠杆尺最方便。

网友:
视觉检测,淡然前提是你们那有闲置的视觉设备,否则成本太高。

网友:
我上一家公司就是做视觉检测的,不过确实像楼主说的,公差带一般在五条左右

网友:
你好,我是成锦机械,主营数控转台,我看你给我留言了,但是由于帖子删除没有看见,有需要联系15653536115

网友:
做两套止通规,镀铬,检验和车工各拿一套。

网友:
种类多的话用视觉检测,我们公司就是做视觉相关的,年前才给一个客户做了一套检测杆径公差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B:
两个千分尺,设定上下限,卡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千分尺,设定上下限,卡就完了!

人家还有同轴度要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检验套,一个过套,一个止套

通止规不能检测出圆度!

网友:
如果抽检的话 用千分尺抽几十个检好了
全检的话也用千分尺好了  本来你就几百个零件   等你做好通止规  这边都快检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检验套,一个过套,一个止套

就300多个,从成本来说制作专用量规不划算,就算还有其它类似产品,外圆规格不一样还需要做不同规格的量规。2丝的公差建议可否改工艺,增加磨削工序,以保证加工过程尺寸稳定,检验抽检就可以。

网友:
通止规检测即可

网友:
建议通止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