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放大装置

楼主(2018-03-14):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图 ,如果看不清,请看上传的附件。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

一、输入端做往复旋转运动(即:顺时针旋转半圈与逆时针旋转半圈,合计为一整圈),输入端转一圈,输出端能否转一圈?

二、如果输入端与输出端能达到同速,输出端的力是否比输入端增加?

三、如果问题一与问题二符合设计原理,按照设计原理做成发动机多缸的性质,是否可以达到输出端平均输出力大于输入端的力?

在这里提前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A:
信息量太大,先看懂题意,占个凳子。

网友B:
li力F3小于力F   并且也不会同速  你这要是干嘛呢

网友C:
感觉你这个从动轮会不会自锁,如果将O2做主动轮的话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
如果按照你这个旋半圈的来算的话,O旋转半圈,O2应该不到半圈,但是O2输出的扭力比O要大,跟减速器差不多,扭力变大,行程变小,能量守恒。

网友:
很巧妙啊

楼主:
一、齿轮o的半周长做杠杆端的长行程:杠杆长行程=二分之兀D

二、齿轮o2的运动原理类似发动机曲轴活塞原理,它的运动行程为齿轮的直径,因为齿轮o与齿轮o2直径一样,所以齿轮o走一半的周长,齿 轮o2也是因为活塞性质由上止点运动到下止点也只走一半,因此齿轮的半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会产生一个1.57倍的杠杆
理论计算,力f2=1.57f     再考虑力f2到力f3会产生曲轴活塞损耗原理,按百分之七十计算:f3=百分之七十f2=百分之七十1.57f=0.7*1.57*f

大家帮着看看是不是这么分析?如有没有考虑不到或者分析有误的地方,请大家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你这个旋半圈的来算的话,O旋转半圈,O2应该不到半圈,但是O2输出的扭力比O要大,跟减速器差不多, ...

o2相当于曲轴连杆机构,o2的行程相当于o2的直径;o的行程相当于齿轮与齿条的关系,只不过相对应的是o2旋转半圈和o旋转半圈会产生一个圆周长的一半与圆直径的比------1.57:1  通过这个比值可以做成一个杠杆  这个比值杠杆是在理想状态下情况  实际做成的模型,图中力f2的取点位置要稍微大一点,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个从动轮会不会自锁,如果将O2做主动轮的话是可以正常运行

不会自锁,只不过需要慢速做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每次顺时针转动半圈和逆时针转动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力F3小于力F   并且也不会同速  你这要是干嘛呢

图一                                      图二

其实整个机构相当于这两个动态图的组合体,只不过把图一的摇杆端加上图二作为了主动端,不过图一的原理还要看我的图上的位置定位(像是支点和活塞滑块原理、齿轮o2的位置定位点),不然会造成不必要的能量损耗

网友(点评):
F3的力比F大的 看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太大,先看懂题意,占个凳子。

谢谢,请多多分析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多多分析建议

我手画了这个连杆机构的极限位置,它的运动类似于磕头式抽油机的运动。运动过程就是7楼的层主给的运动图,他的计算过程我还没仔细看。周末我也做一个计算,一起和7楼的层主讨论讨论。

网友D:
没仔细算,但心里大概推算了一下,F3肯定比F大,而O2要想跟O同转速,必须O2的半径要比O的小,小多少你自己算,不知道你这是要用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了伺服电机气缸之类的组合,像这种纯机械结构的用的少了,毕竟麻烦

网友C:
楼主,不是道你的模型是不是这样的,从图上来看,要想确定你还需要确定两条连杆的长度,连杆长度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E:
就是杠杆原理啊,用齿轮变径就能实现了,不知道你想设计啥。火车的驱动和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仔细算,但心里大概推算了一下,F3肯定比F大,而O2要想跟O同转速,必须O2的半径要比O的小,小多少你自己 ...

您再仔细看看我的图,如果要是o2比o的直径小  我就没有必要这么设计了

主要运用的是两个同样大小的圆,一个靠圆周长做驱动力(类似齿轮齿条),一个是靠圆直径做输出力(类似发动机的曲轴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道你的模型是不是这样的,从图上来看,要想确定你还需要确定两条连杆的长度,连杆长度不一样产生 ...

您知道发动机的曲轴连杆原理吗  曲轴连杆的连杆长度仅仅比活塞行程多三分之一左右  甚至只是多一个活塞销孔的长度  这个图您按1.57:1的杠杆做 不会是这样的,两根连杆之间的滑块只是在竖直方向上运动  不会产生左右摇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杠杆原理啊,用齿轮变径就能实现了,不知道你想设计啥。火车的驱动和这个类似

齿轮的变径只有两个效果:增速减扭    减速增扭  您再仔细看看我的设计,应该与你说的不是同一种概念

首先输入与输出端 齿轮直径一样大,两个齿轮之间的杠杆至少理论来讲会放大1.57倍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的变径只有两个效果:增速减扭    减速增扭  您再仔细看看我的设计,应该与你说的不是同一种概念

...

所以说和杠杆一个原理啊,就是动力和输出换成了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的变径只有两个效果:增速减扭    减速增扭  您再仔细看看我的设计,应该与你说的不是同一种概念

...

看明白的你意思了,你是说通过这个装置吧做功放大了吧,两个齿轮的直径和齿数相同输出速度相同,但是通过杠杆把扭矩放大了,所以做功大了。那一定是你的计算或者图画错了

再编辑补充一次:找到你的错误了,杠杆在改变作用力的同时使作用距离成反比变化,所以在你的图里活塞的行程应该相应减小,所以你图里的输出齿轮不能旋转一圈。要想实现旋转一圈需要把受力点往里移动,最终输出的力和输入的力相同

楼主:
哥哥呀    我以齿轮直径定的活塞行   以活塞行程取的杠杆上的点   况且这根杠杆是以输入与输出端的相互行走的比值做成的杠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齿轮o的半周长做杠杆端的长行程:杠杆长行程=二分之兀D

二、齿轮o2的运动原理类似发动机曲轴活塞 ...

“杠杆长行程=二分之兀D ”  这个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杠杆长行程=二分之兀D ”  这个没理解!!!

也就是说 省力杠杆,不是省力费距离吗

网友G:
不能违反基本的物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违反基本的物理定律

没有违反能量    杠杆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道你的模型是不是这样的,从图上来看,要想确定你还需要确定两条连杆的长度,连杆长度不一样产生 ...

请看这个图与附件,附件是2000版的cad,尺寸可以从图上标出来

可以说除了制图软件中的微米级数据差,基本连杆 齿轮 杠杆数据都是理想数据

楼主:
按照我最后给出的数据可以从CAD上得出数据

楼主:
按照我给出的数据图可以标出数据
哪有不理解的随时咨询

网友D:
功率=作用力*作用力方向的作用距离/时间
    =作用力*转速*周长
    =(作用力*R)*2π*转速
    =2π*转速*扭矩
理想情况下功率无损耗,那么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已知r0=r2,转速n0,n2
推论可知,f3>f,如果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用到杠杆的意义,带入
p1=f*r0*2π*n0,p2=f3*r2*2π*n2;
p1=p2,消去相同项,得:
f*n0=f3*n2,因为f3>f,所以n0>n2,
从能量(功率)守恒可以推出,两个齿轮速度不可能一样,除非f3=f,这种情况也有,但是需要你在这原有的装置上再加一个装置,而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跟做重(chong)工一样,整个装置显得毫无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功率=作用力*作用力方向的作用距离/时间
    =作用力*转速*周长
    =(作用力*R)*2π*转速

除非你把输出端做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作用力*作用力方向的作用距离/时间
    =作用力*转速*周长
    =(作用力*R)*2π*转速

首先谢谢您的分析
其次想与您多交流一下:您知道曲轴活塞的运动方式吧,其实就是将活塞的顶部加装一个杠杆,就像对活塞垂直用力与通过杠杆对活塞施力的原理一样,肯定是通过杠杆对活塞施力比垂直对活塞施力产生的扭力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你把输出端做成这样

我如果把连杆的定位点从杠杆上挪动位置,那么力的放大倍数要增加,同理输入端的齿轮与输出端的齿轮直径一样大的情况下,通过杠杆连杆就已经放大了将近1.5倍了,再改动杠杆上的定位点和输出端上的齿轮受力点,还有什么意义呢,毕竟最后都要转换到同样直径进行计算比较,您说呢

网友:
那您到底是要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是为了得到扭力加大,这装置完全可行,但想要输出端转速也能保持跟输入端一样,那不可能

网友:
你总说什么发动机里的曲轴活塞之类的,那咱们抛却计算,按照常识来说,你开车想拉的东西多,你的车速必须降下来,但其实那一刻发动机主动齿轮转速是极快的,而跟轮子相连的从动齿轮转速要慢很多,所以啊,我一直在说的是力可以放大,但放大了之后速度肯定降下来,不可能放大了之后还同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