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90度导轨能直接做?

楼主(2018-03-14):
       各位,这种90度内导轨,请问除了自己做C槽自己买轴承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这种导轨吗?最好是直接买得到的,淘宝上找了都没找到,最符合的就是内置双轴心导轨,但是不能拐弯呀,求助!!!谢谢,有的话推荐下产品名称或链接呀

设计导轨

设计导轨

网友:
这是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找厂家定做

网友A:
做成圆弧过度应该会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圆弧过度应该会好一点吧

是啊,就是看能不能买到这种类型的,淘宝上问了些厂家都说做不了,实在不行只能自己买来焊了,再加上轴承

网友:
向大佬学些

网友:
转弯地方要画成圆角,量大可以找厂家定做。量小厂家都是不做的。只能自己做

网友:
三个轮子能拐弯吗到直线吗?不是两个轮子

网友:
我记得你这样子不行的,轮子会在导槽内的两侧磨来磨去。侧边应该有两根导轨,一根是直的,另一根到上面才是弯的,之前我还有图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