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材料20CrMnTi

楼主(2018-03-14):
        日前设计一个齿轮,材料选用20CrMnTi,表面淬火 56-62HRC.,生产厂家提出20CrMnTi不常用,建议改为30CrMnSiA不知实际是否如他们所说一样?
        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好多使用20CrMnT制造齿轮的论文i,而很少见用30CrMnSiA制造齿轮的文章。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
可能他们刚好有适合你齿轮大小的毛坯,来消化库存了

楼主:
30CrMnSiA材料性能怎么样呀?可否代用20CrMnTi,另外他们认为齿面淬火发不到57-62HRC.建议改为氮化,

网友:
20CrMnTi要渗碳才能达到这样的硬度

网友:
人云亦云罢了

网友:
20CrMnTi中高速,冲击齿轮首选,渗碳或渗氮处理后完全达到你的要求。

30CrMnSiA中碳调质钢。

网友:
肯定是可以用的,因为20CrMnTi是渗碳钢,渗碳钢通常为含碳量为0.17%-0.24%的低碳钢。汽车上多用其制造传动齿轮,是中淬透性渗碳钢中Cr Mn Ti 钢,其淬透性较高,在保证淬透情况下,特别是具有较高的低温冲击韧性。20CrMnTi表面渗碳硬化处理用钢。良好的加工性,加工变形微小,抗疲劳性能相当好。主要用途有:用于轴类,活塞类零配件以及汽车,飞机各种特殊零件部位。如果成本允许,建议再选好一些的材质。

楼主:
他们是这么分析的:20CrMnTi和20CrMo.高频齿面淬火达不到57-62HRC,一般热处理工艺上要采用渗碳工艺,但是当渗碳后齿部高频淬火后硬度>58HRC时,齿部极易脆断。建议材料改为30CrMnSiA,齿部氮化,氮化深度0.3-0.5mm,氮化表面硬度≥500HV,脆性≤2级.

网友(2018-06-14):
20CrMnTi是我们做齿轮的常用材料,先渗碳

网友:
齿轮及轴加工厂家材料多选用20CrMnTi

网友(2019-08-22):
学习了,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材料,这是上常用的材料么,其他还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如果你的齿轮模数很小会存在淬火后容易断齿的情况,主要是渗碳的渗碳层比较深,小模数齿轮经过渗碳后齿中心部位含碳增高脆性增大,如果是模数比较大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