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气缸外装油压缓冲的选型

楼主(2018-03-14):
       旋转气缸最大的问题是反弹,定位困难。我在使用中,外装油压缓冲器,气压有波动就开始反弹。请有经验者赐教选型和安装的经验。

网友A:
那就直接螺丝限位呗

网友:
换成螺丝

网友:
旋转气缸有自带缓冲和限位啊

网友B:
使用ACE油压缓冲器选型软件,根据要求输入关键参数,自动给出推荐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CE油压缓冲器选型软件,根据要求输入关键参数,自动给出推荐选型:

这款软件哪里有?能否给一份?非常谢谢。 QQ邮箱:   3453138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螺丝限位呗

螺丝限位能起缓冲吗?开玩笑可以,做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