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孔位检测装置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3-15):
    宽53.5的钢带,一次冲压15个孔位,孔位及孔大小见图片;在连续冲压的情况下(100次/分钟),冲针容易发生断裂现象,导致发生漏冲孔位(下一工序为攻丝),并且出现大量不良品。现在想在冲压后设置检验装置,红外线,机械检验等均可,大家进来一起探讨探讨,谢谢。要求:造价低,实用性与稳定性高。

使用道具

网友:
钢带要拉料的吧。肯定每次走个位置吧。
在下一个工位做检测,夸张点在每个孔位置加激光传感器,检测孔。
或者做一个浮动装置,每次上下动作,有没有打孔的,浮动的装置无法下压,检测会报警

网友:
可以匿名发帖的吗

网友:
做一个位置规通一下,通过去了就合格,通不过去就检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射感应器检测吧

网友:
检测位加个CCD视觉来检测,应该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用光纤检测可以实现,但成本较高,比较经济可靠的做法是做一块检测板,检测板与模具上模板同步上下运动,检测板按照你的图纸孔位尺寸安装弹性检测销,如果有孔没有冲,弹性检测销则无法到位。

网友:
这种检测我们做了很多,产品是电视机背板,上面的冲孔有好几百个 ,整个设备不是很贵  有需要的话私聊 13650282849黄生

网友:
普通机械视觉就可以检测,CCD视觉检测就可以,精度也高

网友:
看到lz图中有线轨,搭车问一下,有没有304材质的线轨?要防水。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建议,如果用CCD视觉,是否就是视觉采集与分析这方面?投资成本高吗

CCD不会便宜吧,最少最少都是几十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