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处理的镀层厚度是对少,哪位大侠知道么?

楼主(2018-03-15):
镀铬处理的镀层厚度是对少,哪位大侠知道么?

网友A:
一般0.01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0.01mm左右

谢谢了,电镀锌、镀镍这些金属镀层厚度都类似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电镀锌、镀镍这些金属镀层厚度都类似吧

那你错了。。。电镀锌一般在八九丝。。十几丝就是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0.01mm左右

你这不对。。。8-12μm,镀铬有硬铬和装饰铬。。。

网友:
这个要看工况和产品精度的去的,我们这里如果是环境比较恶劣的或者经常刮碰的话就会选用10μm,如果是普通的就选用5μm。(听说日企很多要求精度高的只标2-3μm,这个听电镀厂的师傅说的)

网友C:
看你使用的工况,运输条件,如果海运,时间很久,还要做盐雾试验。如果出口很远,又是很恶劣的环境,一般都是两到三层铬,每层厚度会是0.02mm左右(地下工作),条件好的会是0.01mm左右,更恶劣的也会0.03mm左右,具体可以把工况、要求提出,让厂家根据情况制定。有的会减少一层铬,加一层镍,镍的厚度基本一样,镍的成本很高,约是铬的3-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使用的工况,运输条件,如果海运,时间很久,还要做盐雾试验。如果出口很远,又是很恶劣的环境,一般都 ...

谢谢了,收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错了。。。电镀锌一般在八九丝。。十几丝就是高的

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大神们 分享经验

网友D:
镀硬铬一般为5~80微米,特殊的可达300微米,用于修复工件尺寸最高可达1000微米,即1毫米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镀硬铬一般为5~80微米,特殊的可达300微米,用于修复工件尺寸最高可达1000微米,即1毫米厚。

修复工件的我也干过,我们这里是手工刷镀,镀镍,镀φ10销孔,然后再镗孔,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