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O型圈开槽尺寸大了点怎么办

楼主(2018-03-15):
密封O型圈开槽尺寸大了点怎么办,为了保证密封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朋友加工的时候倒角加工的大了点,问我寻求帮助。

网友A:
可以增加生料带来增加密封性。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生料带来增加密封性。

网友:
换个其他尺寸的密封圈

网友:
加挡圈+1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述的 “密封O型圈开槽尺寸大了点”中的“点”具体是指多少量。是几丝还是1mm以上?

相关的解决办法与以下因素有关:
1.楼主所述的量
2.密封所采用的规格、材料和尺寸
3.密封环境及工况

建议楼主查一下机械部出具的关于密封圈O槽的标准,其中对于国标规定的O圈及对应工况下密封槽尺寸,倒圆角尺寸都有详细的描述。
如果楼主的加工误差在公差范围内,则不做改变即可。
若加工误差较大,可联系出图人,是否同意扩大密封槽尺寸并更换稍大尺寸的密封材料。
楼上所述的加挡圈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具体尺寸参考机械部关于密封圈O槽的标准。

希望楼主下次能够将问题描述的详细具体(使用工况、加工误差量、密封材料等),以方便社区诸位前辈对症下药。

以上,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述的 “密封O型圈开槽尺寸大了点”中的“点”具体是指多少量。是几丝还是1mm以上?

相关的 ...

做事严谨 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述的 “密封O型圈开槽尺寸大了点”中的“点”具体是指多少量。是几丝还是1mm以上?

相关的 ...

因为并不是我做的,是我一个朋友问我,他是在一个法兰板上开的密封槽,外圈的倒角做的小了点,密封效果不是太理想,看有没有办法姐姐对于O型圈我也不是太了解,所以就问一下。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重新选一个直径大一点的密封圈,再把槽扩大一点。或改用法兰平垫密封。

网友(2018-07-06):
更换其他线径的O型圈

网友(2019-01-11):
应该是圆角,大了易挤出。机械密封安卓版,。。。

网友(2019-03-11):
换个地方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