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以上厚钢板折弯中性层偏移系数怎么算

楼主(2018-03-15):
20mm以上钢板折弯中性层偏移系数怎么算,厂里的老师傅都是直接按0.5来算,网上查了些系数表好像不太准

网友:
网上查的也是按0.5计算的

网友:
厚板中性层小于0.5,但通常都按0.5算

网友:
可以实际测试下啊

网友:
这个和你用的那套模具有关和板材有关,找个400长的板折下测试

网友:
这个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折弯工艺,还是老师傅们的经验准,可采纳使用。

网友:
做中厚板焊接结构展开计算,都是按板中计算的。

网友(2019-08-17):
不论什么板,中性层都在0.5以下,一种材料如果中性层不准的话,板厚越厚展开长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