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z向固定方式

楼主(2018-03-15):
丝杠Z向布置,下面是电机减速器联轴器连接,轴承固定丝杠,轴承是一对么?为什么?丝杠上端,丝杠螺母和其他件连接,有问题么?电机和减速器在竖直方向上可以做支撑使用吗?谢谢

网友:
说说加速度、速度、负载啊,不同工况不一样
轻载你用深沟球轴承也行,丝杆两头,只固定减速器这头,另外一端不固定也没有关系

楼主:
负载小于500N,加速度很小,速度也很慢,起一个调节高度找平的作用
轴承要用一对还是一个啊?减速器和电机可以做支撑么?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要一对儿的,而且固定端还要加两个轴承。

楼主:
两个轴承不就是一对吗?

网友:
本人销售台湾SATA滑台模组,里面的组合XYZ轴,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Q :  1877335280

楼主:
如图,安装时需要9根这样的支撑,下面有支撑板,上面有长6米的导轨,沿长度方向推进,在x方向最大可利用空间只要80mm
推进的时候,丝杠不做两端固定,会不会有问题?

丝杠支撑

丝杠支撑

楼主:
整体推进部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