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波片的衰减标准

楼主(2018-03-15):
如题,请问各位谁有波形离合器片的波高、力值衰减标准,就是在使用寿命内,多大的波高、力值衰减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具有轴向弹性结构的从动盘,能够使得在离合器结合过程中,主动盘(飞轮和压盘)与摩擦片之间的压力是逐渐增加的,进而保证了离合器所传递的转矩能平缓增长,达到柔和接合的目的。为此,将波形弹簧片的圆周部分冲压成弯曲的波浪形,并将两侧的摩擦片分别与其对应的凸起部分相铆接。这样,在离合器结合时,从动片逐渐被压紧,摩擦面所传递的转矩随翘曲的扇形部分被压平而逐渐增大,从而达到接合柔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