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2 M36 的牙有办法用手动在25MM的板上攻牙吗?

楼主(2018-03-15):
月底公司会到一台大设备,底板要求有M36和M42的牙孔,请教要怎么搞定,问了别人说这么大的牙手动攻是很难的,你们的建议呢?

网友A:
我攻过M30和M33的,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攻过M30和M33的,累死~~~

是啊 所以头痛,33的你底孔多大

网友:
记不住了,查下表吧

网友:
我攻过M48X3的牙,还是加工中心铣螺纹时尺寸搞错了,(牙的深度不够),后来人工攻牙,两个人,专门焊了一个大扳杠,两个人一起攻,头锥、二锥两次,一个螺纹深度大概在35,给累坏了,攻了6个后就换人了,最后还是轮流干做完的

网友:
加长杠杆,慢慢来。

网友:
自己买减速电机,导轨,攒一个攻丝机。

网友:
上次我们这边一块底板上面加工4个地脚孔,M20的吧,材质为45#钢,厚度25,我靠人搞不动,用摇臂钻开最慢档攻还是不行,最后加力杆还是不行都把丝锥干断了也不行。
后来实在没办法孔加大,螺纹深度浅一点才搞下去的

网友:
这么大的牙,普通人很难攻的动,建议采用摇臂钻操作。

网友:
设备上不是应该有螺孔与地脚螺栓,厂家不负责安装吗?

网友:
人工可以的、、慢慢来、、、

网友:
这个底孔干大一点了。一定要边攻边上油

网友:
买个台钻吧  ,不贵,以后用得着;不过台钻需大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