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咖一个问题,帮下忙,谢谢

楼主(2018-03-15):
就是一个大理石平台, 底下有底支架支撑,可调节。 上方放置传动机构。 然后要直线导轨驱动,大理石平台4.5m长,导轨大概4m
大理石在外形4500*450*150  ,直线导轨这些安装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只需要运动顺畅就好,现在想把大理石改为焊接件,怎么弄合适啊,还有就是,这个焊接件要方便制作...........    可以分成2部分?2个焊接件?安装时对接?这样会不会很难安装?
麻烦各位·····懂在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我们这做地轨用的是方管加工导轨面,不知道你那适用么?

网友:
尽量减少焊缝,焊缝越多,变形也就越大

网友B:
建议不要分段太多,两端即可;4.5米中间分两端,2米厂得型材可以上龙门加工中心一刀铣出来保证平面度。

网友C:
大理石平台为何不要?暴殄天物啊

网友D:
是工艺改造吗?大理石做平台多好啊,焊接件做完之后,有加工精度的面还需要做机加工,总的来说有现成的谁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做地轨用的是方管加工导轨面,不知道你那适用么?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分段太多,两端即可;4.5米中间分两端,2米厂得型材可以上龙门加工中心一刀铣出来保证平面度。

这个我知道,就是到时候会不会好难调水平,而且孔位还要对!就是安装导轨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理石平台为何不要?暴殄天物啊

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分段太多,两端即可;4.5米中间分两端,2米厂得型材可以上龙门加工中心一刀铣出来保证平面度。

想的就是分两段,上下左右方向的对接,会不会很困难啊,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工艺改造吗?大理石做平台多好啊,焊接件做完之后,有加工精度的面还需要做机加工,总的来说有现成的谁不 ...

之前那个其他用途了。所以做个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个其他用途了。所以做个焊接的。

焊接比较容易变形,主要尺寸的面,还是需要经过机械加工的,比如龙门铣

网友:
建议两段。一段2米。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