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弹簧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如何去除

楼主(2018-03-15):
气弹簧在开关的时候会发出噪音,这个噪音是怎么来的,有去除这个噪音的方法吗?

网友:
什么形式的呢?

网友A:
是床支架发出的声音吗?可能是安装的时候角度不适合;还有是气弹簧本身发出的噪音?是内部发出来的吗?如果不经常开关就算了,要是影响大,可以跟厂家说去更换的。

网友B:
使用劣质的材料吧,间隙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床支架发出的声音吗?可能是安装的时候角度不适合;还有是气弹簧本身发出的噪音?是内部发出来的吗?如果 ...

是气弹簧本身发出的噪音,在开或者关的过程中发出

网友(2018-04-16):
1. 内部活塞杆密封摩擦噪声;
2. 安装位置不合理,工作中接近死点,磨损噪声;
3. 内部腔室气体通过噪声。

网友(2018-08-02):
引用 网友B:
使用劣质的材料吧,间隙过大

间隙过大的话就漏气了,支撑不起来了,应该是安装的原因,气弹簧本身不会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