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 AG4×0.7-3p6e

楼主(2018-03-15):
       查了一下,这种螺纹叫过盈螺纹,请教一下它和普通的螺纹加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和该注意的?谢谢
       补充一下,刀片用哪种?是普通的就行还是说有专用的?

网友A:
加工需要特殊的床子么?普通车床貌似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需要特殊的床子么?普通车床貌似加工不了

我也是一知半解,我理解的是螺纹配合时中径配合是过盈,所以加工时螺纹中径公差控制在3P内,大径6e内。第一次遇到,没加工过,不知道普通螺纹刀片能做到吗。普通刀片加工出来中径配合一般是过渡或者小间隙配合吧?过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过盈螺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过盈螺纹的牙型角的角度公差为-20分~0。

网友:
常用的是间隙配合,内螺纹大、外螺纹小,进去出来都方便。过盈配合是内螺纹小、外螺纹大,正常情况进不去,你得用力或者加热膨胀,他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了。

网友:
丝套螺纹,里面装的是钢丝螺套。有专用丝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螺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过盈螺纹的牙型角的角度公差为-20分~0。

那是不是说得用专用螺纹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需要特殊的床子么?普通车床貌似加工不了

第一次遇见,不知道诶

网友:
不懂怎么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