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齿轮材质强度问题

楼主(2018-03-15):
输出齿轮11齿  外径8.5mm  ,厚度9.0mm,二级行星机构齿轮。
测试负载7NM,就断齿了。(材质POM),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校核齿轮强度,难道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网友B:
1)校验强度;
2)检查材质,拍断面照片,请高手掌掌目

网友C:
POM具有很低的摩擦系数和很好的几何稳定性,特别适合于制作齿轮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核齿轮强度,难道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核算强度,还不太会,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M具有很低的摩擦系数和很好的几何稳定性,特别适合于制作齿轮和轴承。

还有更优质材质的方法吗?使他能承受16NM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校验强度;
2)检查材质,拍断面照片,请高手掌掌目

齿轮强度校验,不会,涉及数据太多,还不太清楚如何设置。

补充内容 (2018-3-21 09:01):
整条齿从齿根部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M具有很低的摩擦系数和很好的几何稳定性,特别适合于制作齿轮和轴承。

版主,用过UPE么,觉得UPE如何?谢谢

网友:
貌似现在碳纤的齿轮比较好?(仅有了解  未使用过)

网友:
直覺7N.m已超出該齒輪的承受力了,第一級還能用塑料齒輪,第二級的扭力較大,
我的建議,第二級用粉末冶金的材質較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