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传动部分的细节设计计算

楼主(2018-03-15):
       请教各位大神,设计机器人手腕旋转自由度的时候,根据负载选了谐波减速器型号和根据大概的传动效率,选择了电机型号。但是电机通过直齿轮传动和锥齿轮换向在通过带传动-最后锥齿轮换向---谐波减速器,实现手腕旋转。请问设计这些齿轮带的。是从手腕旋转开始设计到电机的。。。还是从电机开始设计到手腕的旋转。。。。?、?  跪求大神解答。网上的论文有的是从电机开始的,有些是从手腕到电机的

网友:
这是个系统得工程,应该先从RV减速机上面说来。

网友:
传动部件比较多,最好针对某个部件来说细节才有意义。你这个课题太大,能写一本厚厚的论文。

网友:
传动件,导轨,丝杆

网友:
无论哪个思路,你这两个方向都走的通才对

网友:
从负载到传动到电机,个人事这样认为的

网友:
先确定第码垛还是焊接还是喷涂,夹具和工件的整体产生的扭矩和惯量

网友:
为什么不能解压?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从负载终端开始设计。 1.确认静负载及静负载在手腕的弯矩   2.确认动负载及产生的扭矩和弯矩。这两点确认了之后才好选谐波,选谐波的时候因为大致的手腕部分尺寸有了。所以减速比根据样本手册就基本确定了。同等情况下尽量选大减速比的情况吧。这样可以使电机小点,减轻重量以减少四轴减速机需要承受的弯矩。至于考虑的传动效率我觉得暂时不用考虑,先从传动比的角度把功能实现了。整个结构出来了再去考虑哪些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