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的平移和举升

楼主(2018-03-15):
请教前辈,举例:
       一个100公斤的结构件,用直线导轨安装,做平移动作。这个结构件需要多大的推力才可以推动。如果换成举升动作,又是多大的力?如果有公式,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看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摩擦力

导轨摩擦力按0.02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20公斤得力足够推动了

网友(点评):
钢对钢滑动摩擦也到不了20k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摩擦力按0.02计算,公式是什么

差不多,举升只要看加速度

网友B:
运动过程有没有速度要求?中学物理知识。没有速度要求,平移时推力等于摩擦力。举升时,推力克服重力。

网友C:
是不是这个

F=μmg+ma

没有速度要求,a=0

网友D:
f =μN  摩擦系数乘以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过程有没有速度要求?中学物理知识。没有速度要求,平移时推力等于摩擦力。举升时,推力克服重力。

气缸推动,没有速度要求,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

F=μmg+ma

详细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 =μN  摩擦系数乘以正压力

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

F=μmg+ma

能详细点吗,用气缸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