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报价了,轴承还不知如何加工

楼主(2018-03-15):
       公司接到一个单子,明天要报价给客户了,但是这个轴迟迟找不到加工方法或者加工厂家,只能在这里求助各位大神了!
       材质为45钢,调质硬度HB230-280。其他加工没什么难度,只有一个φ17孔,孔深225,光洁度要求0.2~0.4um。之前我们厂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加工,都不知道怎么办,这都急死我了!

       麻烦大家了!知道怎么加工或者有加工能力的厂家,请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A:
挺难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难办的

是的啊,之前有人介绍我说可以用深孔钻做,但是光洁度保证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之前有人介绍我说可以用深孔钻做,但是光洁度保证不了啊!

没有深孔车刀么。

网友B:
深孔钻是做不到这种光洁度的
建议:
1、用绞刀,分一绞二绞的那种,因为直接用机加工绞刀,钻孔后留量不均造成的钻痕去除不掉的,再增加一把绞刀,效果会好一点的
2、增加点创意,看你这内孔也没有什么形位公差要求,看看可不可以试试用带动力头的车削中心,装上打磨头,磨头直径φ17mm,磨削一下

网友C:
先钻底孔,自己做一把长车刀,伸进去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深孔车刀么。

深孔车刀?大侠真敢想,也不看看长径比? 就算有这种特殊刀具,粗糙度如何保证?很难!坐等哪位大侠的有效办法,也涨涨见识。

网友:
其实我比较在意在玩意儿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孔车刀?大侠真敢想,也不看看长径比? 就算有这种特殊刀具,粗糙度如何保证?很难!坐等哪位大侠的有效 ...

成品可调镗刀这个直径的有效长度有150的,还差100,精度看车工了。

网友:
细长孔加工,而且内孔表面粗糙度0.2-0.4,比较难办。你找找大学里面有做细长孔深孔钻的,但是内孔粗糙度要求不知道能做到不?

网友:
定制一把铰刀

网友:
自行百度,深孔枪钻,拿走不谢

网友E:
深孔钻。应该能满足需要。

网友:
用滚压刀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深孔钻是做不到这种光洁度的
建议:
1、用绞刀,分一绞二绞的那种,因为直接用机加工绞刀,钻孔后留量不 ...

赞同,让我们这加工,估计也想到的是这个方法,但是效果还要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钻底孔,自己做一把长车刀,伸进去加工

车刀过长过细,刚性就差了,很容易让刀,尺寸不好把握

网友G:
上海能做,要联系吗?

网友:
内孔可以珩磨或者研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赞同,让我们这加工,估计也想到的是这个方法,但是效果还要检验

试做结果说来听听啊,好东西要学会分享啊

网友:
这种方式还要保持这么高的光洁度,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
顺便借宝地问下这种东西能达到什么样的粗糙度?

网友:
就算做出来怎么检?里面的粗糙度不好检验把

网友:
钻-铰-珩磨

网友H:
严格来讲,45#,调质,而且还是孔,要求这个粗糙度,要求高了些。淬硬件上面,这个粗糙度,比较容易解决。
钻、绞孔后,研磨,试下内圆磨,长杆伸进磨削吧。
弄不明白图上“磨光,深10mm"啥意思,而粗糙度标在了孔位置中段,有点矛盾才对呀!

网友:
12楼的深孔枪钻合适,才发现加工精度这么高。

加工精度
深孔钻床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高自动化的深孔加工专用机床,依靠先进的孔加工技术(枪钻、BTA钻、喷吸钻等),通过一次连续的钻削即可达到一般需钻、扩、铰工序才能达到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加工孔孔径尺寸精度:IT7~IT11;加工孔偏斜度:≤0.5~1/1000(加工孔深);加工孔表面光洁度:Ra0.2~6.3um。

网友I:
有难度,就不能改下图纸,就算做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
珩磨,类似于石油机械中的管件加工。之前干的粗糙度0.6-0.8.

网友J:
这个不难的

网友:
225/17 这个孔真不好加工,

网友:
17的孔的粗糙度可以用珩磨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同意,必须要磨。有没有合适的磨头,就需要好好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严格来讲,45#,调质,而且还是孔,要求这个粗糙度,要求高了些。淬硬件上面,这个粗糙度,比较容易解决。
 ...

我理解,深孔底部还有一个10mm深,φ6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做结果说来听听啊,好东西要学会分享啊

我们也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难的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孔钻是做不到这种光洁度的
建议:
1、用绞刀,分一绞二绞的那种,因为直接用机加工绞刀,钻孔后留量不 ...

现在找了一家加工单位,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深孔钻+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孔钻。应该能满足需要。

单单深孔钻解决不了,问了很多厂家了,主要是能保证尺寸但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K:
前面都有几个回答了呀!就是珩磨工艺呀!粗钻孔,精扩孔,留0.1MM余量,珩磨机来珩磨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海能做,要联系吗?

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难度,就不能改下图纸,就算做下来成本也不低

国外图纸,不能改啊,里面还要安装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面都有几个回答了呀!就是珩磨工艺呀!粗钻孔,精扩孔,留0.1MM余量,珩磨机来珩磨孔就行了!

嗯,现在加工单位给我们的也是这个方案,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加工单位给我们的也是这个方案,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加工工艺

可以啊,就按这报价。工时费很高了。没竞争不要紧,有就麻烦了

网友:
钻,绞孔,然后用滚压头。

网友:
深孔镗床

网友:
哪个屌毛设计的,也不看看人家怎么加工,难道鬼老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才知道鬼佬水平这么低,佩服

网友:
粗钻孔,精扩孔,再珩磨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之前有人介绍我说可以用深孔钻做,但是光洁度保证不了啊!

伊斯卡的深孔钻钻出来光洁度挺好 但是出口容易打突

网友:
深孔枪钻可以的,只要参数调的合适,粗糙度没问题的

网友L:
粗加工、半精加工之后用珩磨试试吧 孔径比太大 让刀会非常严重 常用的车、内磨加工方式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粗加工、半精加工之后用珩磨试试吧 孔径比太大 让刀会非常严重 常用的车、内磨加工方式不太适合

谢谢,现在找了家单位,用深孔钻+珩磨的方式,现在刀具还没到位,不知道后期加工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8-04-17):
先深孔钻,然后用磨粒流,可以做到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