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板上加工梯形螺纹孔

楼主(2018-03-15):
怎么在板上加工梯形螺纹孔?成型刀具还是绕铣,M20X4的,空间受限  不想把梯形螺纹锁在板上,想直接在板上钻孔

网友A:
成型铣刀螺旋铣吧

网友:
做个螺母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铣刀螺旋铣吧

正解。

网友:
成型铣刀

网友:
梯形螺纹一般都是标T或者T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