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于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2018-03-15):
图纸上同轴度标注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有料的可以来倒一倒

网友:
楼主不妨上传一张图纸,便于大家交流

网友:
1,基准,以哪个为基准?
2,谁和谁同轴?
3,要求同轴的尺寸是多少?
4,根据尺寸查手册5,别忘了公差值前面还有一个直径的符号。

网友:
大神出来指导下

网友:
百度下载些形位公差标注看看

网友:
你要来个图纸看看啊,用在哪的

网友(2018-08-03):
来赚威望

网友:
基准,图纸的基准不同,加工工艺什么的就不同有时因为基准的变化加工难度会上升很多

网友:
首先确认做什么用,到底需不需要同轴度,需要多少,别给后续生产带来麻烦增加成本。其他的按标准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