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打开SW装配体后,所以约束都消失了

楼主(2018-03-15):
为什么用inventor打开soildworks装配体之后,所以约束都消失了?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
当然消失了,你有不是SW,肯定不通用的,

网友:
当然消失了,你有不是SW,肯定不通用的

网友:
那就用SolidWorks打开

网友:
所有软件之间还没有实现互通吧

网友:
只能是原软件使用才有约束

网友A:
文件格式不同软件打开,会因为根式问题导致相关参数丢失。

网友:
拜托,能打开,并且保证几何结构不失真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格式不同软件打开,会因为根式问题导致相关参数丢失。

您说的“根式问题”是啥?

网友(2018-04-22):
我估计是格式问题吧。

网友:
不同软件据束算法方式有差异,经常会丢参数,但位置不会变,如果只是进行微调及看图,左边栏全选固定就好了,调整哪个解除固定在单独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