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一批有毒的机械动态图

楼主(2018-03-15):
第一眼看成拖把了

仿生结构

仿生结构2

有想法

大炮

多管枪械

双足行走机构

周期摆动

四足行走机构

叶片泵

柱塞泵

差速器

同步带

径向马达

健身拉力器的既视感

这个是个啥???(里面是凸轮槽?)

这个有点头晕

螺杆机

这后座力是狙吧

多管机枪

最后是个超现实的

网友:
大开眼界!感谢分享!

网友:
最后那个是传说中的四维吧

网友(点评):
你能看到或感知到四维?

网友:
用SOLIDWORKS能做出这些吗

网友(点评):
也可以,但需要后期处理。这些应该都是3Dmaxs之类的软件做的

网友:
开起来很酷

网友:
很酷,一直在想,第二个到底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能,晚点我再开个帖子发试飞的图

网友:
期待试飞,顺便问下,这电机是如何选的?
一直没整明白,如何回复楼主的回复

网友(点评):
新帖已发

网友:
第一个挺好,有没有实例

网友:
不仅有毒,还有意思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2018-04-27):
双足行走机构能走起来吗?感觉好神奇!动画非常漂亮,奇思妙想,脑洞大开!

网友(2018-06-07):
真酷啊,机械魅力表现的非常突出

网友:
感觉好强大!!

网友A:
能问一下楼主这些动图的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一下楼主这些动图的来源吗?

都是在网上搜集来的,非要说来源的话——百度?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赞,开眼见了

网友(2018-07-12):
看了这么多有趣的动图,我只想问一句,

大家怎么看待磨损的问题?

是否轴承就能搞定一切了呢

@魍者归来

网友(点评):
轴承确实是万金油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考虑一些聚四氟乙烯之类的自润滑件。磨损界的两大套路,免接触(比如磁悬浮、油膜)和好维护(比如磨损部分方便拆掉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批是我见过视觉效果最好的,目前。图六中的装弹就包含了图一的原理,还有中间的是凸轮分割器原理,右边击 ...

这个渲染不是静态的,在镜面反光中的图像是动态的,很好奇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批是我见过视觉效果最好的,目前。图六中的装弹就包含了图一的原理,还有中间的是凸轮分割器原理,右边击 ...

层主观察细致非常佩服!

曲柄滑块是两路的,多管枪械中将钣金折弯了,仅仅加强了导向,这一路似乎没用。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退弹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差速器的图,看着怎么???

网友:
最后一个到底是啥?没看懂

网友:
看到眼睛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