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图版快捷使用方法求解

楼主(2018-03-16):
       公司要求使用电子图版,大体上跟cad一样,可是那个快捷键我硬是没有搞懂如何用,比如cad画圆,快捷方式C空格  然后D和R切换直径和半径输入,但是电子图版C空格后要切换半径和直径D和R就没用了,难道只有用鼠标去点选吗?请高手朋友们解惑。

网友:
快捷键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A:
上面一行叫“立即菜单”,可以用 ALT键+对应数字键 的方式循环调整

网友:
另类的企业

网友:
一鼠走天下!

网友:
每种绘图软件都应该有快捷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行叫“立即菜单”,可以用 ALT键+对应数字键 的方式循环调整

非常感谢你,百度上咋问,结果都是答非所问,只有你理解我要问啥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百度上咋问,结果都是答非所问,只有你理解我要问啥了,谢谢你。

客气,如果习惯了CAD的关键字风格,可以在工具——选项——交互——命令风格——交互模式,里面选择关键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