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弹性好摩擦系数低的柔性(硬度低)塑胶管

楼主(2018-03-16):
       项目需要,寻找一种弹性好摩擦力小的柔性(硬度低)塑胶管。查资料发现,只有PTFE、POM、PA等材质的塑料摩擦系数低,但是硬度太大;弹性大的如TPU、硅胶等,但是摩擦系数高。现在想到几种解决办法:1)在TPU表面涂PTFE涂层,但是工艺貌似不可行,即使能涂抹上,也容易脱落。2)是通过共挤出,将TPU和PTFE共挤出,但是查了一些资料没查到。3)在TPU中添加PTFE或者PTFE中添加TPU进行改性,然后再共挤出。不知道上述是否可行?求解答

网友A:
线缆有那种PU外皮表面有TPFE涂层降低摩擦的,不过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什么管?

网友B:
这个优选聚氨酯之类弹性元件,弹性好,表面光滑。

网友(点评):
聚氨酯磨擦大

网友C:
铁氟龙啊

网友D:
特氟龙(PTFE)软管就行吧,具体参数你没说,找厂家直接去问吧,应该能找到,在这里找不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有那种PU外皮表面有TPFE涂层降低摩擦的,不过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什么管?

需要弹性好、硬度适中、摩擦系数小的软管。您说的这种PU管弹性应该可以,不知道硬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优选聚氨酯之类弹性元件,弹性好,表面光滑。

表面是光滑,但是摩擦系数在0.5左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氟龙啊

特氟龙弹性不好,弹性稍好的FEP硬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氟龙(PTFE)软管就行吧,具体参数你没说,找厂家直接去问吧,应该能找到,在这里找不对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