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在线指导教程中的scenarios选项卡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2018-03-16):
请教一下各位,solidworks simulation在线指导教程中参数和评估设计算例中的scenarios选项卡是怎么生成的?见下图:

网友:
不知道,我没弄出来过,也没有注意到。

网友:
应该在运动仿真后处理里面设置出来。

网友:
先吧算例计算完成后,然后在算例树上右键可以新建参数和评估算例了

网友:
你先做一个静态算例,这样才能启动优化算例,皮之不存,毛将附蔫

网友:
貌似是,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