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研发设计的直驱scara终于做出来了

楼主(2018-03-16):
受制于减速机的使用寿命、高昂的价格等,我们决定做一款无减速机的直驱scara,一路走来磕磕碰碰,踩坑填坑,终于做出来了。大家一起来谈论下,那些年做机械臂踩过的坑。。。

网友A:
厉害了,有市场上推广吗,价格能降多少

网友:
大神都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有市场上推广吗,价格能降多少

在做推广  目前小批量价格不好压下去  如果量大  价格幅度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有市场上推广吗,价格能降多少

当前单卖价格在3w7左右,如果量大了  成本价格会降很多  小批量机加工  钣金太贵了

网友:
厉害!这钣金模具要10多万吧?

网友:
买集成的虽然价格成本高些,但稳定性会好很多,成功率高。之前做过机械手抓钣金的项目,自己设计,内部组装调试,坑太多,以至于项目都黄了。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B:
1984年,世界上第一台直驱的SCARA机器人AdeptOne。所谓直驱,就是电机直接驱动手臂,省去了中间的齿轮或链条等传动机构。
优点是,没有了传动系统造成的摩擦、齿隙和低刚度等弱点,提高了响应速度和精度。
缺点一是由于要提供很大的力矩,机器人的电机体积都特别大;其次,由于是高刚性的传动,末端的振动很容易传遍机器人全身,机器人容易抖动。

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克服上述缺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84年,世界上第一台直驱的SCARA机器人AdeptOne。所谓直驱,就是电机直接驱动手臂,省去了中间的齿轮或链 ...

哈哈,这段好像是我写的啊。兄弟居然记住了,挺欣慰哈。
我有类似的问题要问问楼主:
1、视觉的展示机器人动作都很慢,而性能参数里写的节拍却可以达到0.35s,如果是真的话,楼主一定有视频可以放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
2、手册中最高角速度是300,折算成关节RPM是50 RPM,比一般SCARA都要慢一些,这意味着短轨迹可能看不出来,但长轨迹的时候就会慢了。
3、直驱电机有个硬伤,扭矩大,但体积却是指数性增大,但楼主的产品体积并没有那么大,而按照0.35s的节拍,加减速的力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很想请教楼主的直驱电机力矩有多大。
4、除了J1、J2是直驱之外,J3、J4也是直驱吗?按体积来看J3、J4应该是普通伺服?
5、正常来说,600mm臂长的SCARA重复定位精度只能做到0.02,而用了直驱电机,是有可能做到0.01的,想问一下楼主的测试方法?激光跟踪仪还是自制设备?
6、直驱的控制会比较麻烦一点,楼主能否展示一下电控柜?对于直驱的控制的机器人,懂行的人就不会问能走多快,而是能走多慢,不知楼主慢速的时候的抖动有多大呢?

因为是多年后看到的又一款直驱SCARA,我非常感兴趣,如果有楼主愿意,在可告知范围内还请分享给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1、这个循环时间不对。现在实测有0.9秒。
2、短轨迹,基本上看不出来时间差。长轨迹确实慢点,不过最近又提高电压到36V。实际运行,有机会可以拍个视频上来。
3、关节1力矩200NM。关节2力矩 50NM左右。
4、j3 j4是无刷伺服。
5、用百分表测的。
6、没有电控柜了,机械臂内置驱动了。外面有个控制箱是供电,和通讯的。

 直驱的机械臂比较适合做大。越大相对体积就越小。低速性能很好的,因为系统惯量大,相当于滤波了。看百分表指针很均匀的移动。
公司在深圳,欢迎参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循环时间不对。现在实测有0.9秒。
2、短轨迹,基本上看不出来时间差。长轨迹确实慢点,不过最近又 ...

所以整体的思路是走低压,控制器可以做小,J1扭矩还OK,但J2选了比较小的直驱电机,应该是考虑体积跟重量,由此的牺牲就是J2的加速度慢了,所以节拍就慢了。J1、J2轴采用了直驱电机,精度可以做得比较高,所以XY做到0.01是有可能的,如果楼主的直驱电机做得好的话。3、4轴用无刷伺服的话,应该也是低压电机,那面临的问题也是精度上不去,发热大。
但是,如果找对应用,而且系统足够稳定的话,用在速度要求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精度要求稍高的通用场合的话,这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而且价格也足够亲民,有机会还挺想看看实际运动性能的。

网友(2018-04-15):
减速器方面的解决方案我会陆续整理好

网友(点评):
收集资料,再次碰到大佬

网友(2019-07-16):
最新的直驱机械臂。价格再次降低。
深圳市秘银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自己做本体和控制系统么

网友(2019-09-04):
大神都在民间,学习中

网友:
学习,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上银目前推出的一款集成化的机械手臂,和图片上的类似。厂方称谓史卡拉机器手臂。基本上用自家的产品集成化的。楼主可以了解和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这是人才

网友:
大神膜拜中

网友:
成本高了吧?

网友:
用的啥牌子的电机! j9 q0 c- U: c5 }# c

网友C:
请问是哪方面的应用?替代机器人吗??我手里目前有2个需求,都是机器人相关的,如果能行,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方面的应用?替代机器人吗??我手里目前有2个需求,都是机器人相关的,如果能行,可以沟通一下

 可以加我微信 hittiger2000  你有联系方式么

网友:
如果量大了  成本价格会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我微信 hittiger2000  你有联系方式么

你好!可以发资料到我QQ吗?164817437@qq.com

网友:
开始量产了吗

网友(2019-10-09):
轴1上的10个安装孔不是锁减速器的吗,怎么说没有减速器?

网友(2020-07-01):
机器人臂长公差怎么定啊?

网友:
SCARA小臂的倾斜度怎么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