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阶!大牛的油路设计经验

楼主(2018-03-16):
一、选配液压站
液压工装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到要用到几种动作,几组油路,基本上一种动作一组油路,一进一出算为一组。液压站是液压工装的动力源,配置液压站的时候建议多配几组,有一些可以作为技术预留。
图1
如图1左边所示液压站用到四组保压,四个储能罐;右边是由两组电池阀组成的。选配时尽量选择花键的液压站,生产和稳定性要好于平键类型。图2中左边为平键,右边为花键,花键的耐磨性要高很多。
图2
关于液压站的选配如下表格。
图3
此液压站配置已经足够满足日常用的转角缸、杠杆缸等使用。做液压工装一般选择低压液压站,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配置高压液压站。
二、四轴回转工装的油路编排
如果要实现四轴工装的翻转而不会缠到油路,此时必备的是回转油缸。通过液压站分出来的油路穿过机床板件以后直接接在回转油缸上面,然后通过回转油缸,再转向L板,实现液压工装底板供油。回转油缸起到供油的作用,并避免工作台产生油路绕圈的情况。
图4 回转油缸
回转油缸和L板的设计制造已经标准化,根据四轴的贯穿孔采购即可,不用太关注设计与制造。四路L板可以做两组油路,实际情况可以根据产品的动作和组数来确定,购买两路还是四路。
图5 L板
Q:以上两组油路可以互相分别控制吗?
A:控制的方式分为三种,电器柜控制、脚踏控制、PLC控制。电器柜的时候在选购时需要明确几组动作,厂商会有对应的产品,然后安装在液压站或者机床上。使用时通过按钮手动控制液压动作。
图6电器柜控制
脚踏控制方式控制一组油路,一松一紧对应进油和出油。
图7脚踏控制
PLC控制则比较高级。如下视频中有产品夹紧、旋转角度动作、角度执行完后的夹紧和松开共三组动作,需要用到三组电池阀。脚踏控制一组后,剩下的两组电池阀就是通过PLC来控制的。
图8 PLC控制

实现PLC控制可以通过修改机床参数,附加一些节点来实现。
图9 机床代码图
Q:油缸动作顺序怎么安排?
A:根据产品的夹持特性来决定,比如有些产品需要支撑缸先动,再进行夹紧,有些则相反。如果只是用到支撑缸和夹紧缸,可以通过顺序阀来决定。如图10所示,用顺序阀解决两路的动作,油缸进去后先通过顺序阀,支撑缸先动,然后执行夹紧缸。
图10
Q:什么时候是支撑缸先动,油缸压紧是哪种特性的情况下?
A:一般取决于产品的特性。支撑缸的运动方式分为油压升起型、弹簧升起型。如果产品自身重量足够重的情况下,选择油压升起型,产品松开时,油压升起型支撑缸瞬间弹出接触工件表面,不会产生产品的位移,等支撑缸接触产品实现抱紧以后执行缸执行压紧。
三、油路设计要避免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1、先确定压紧点和定位方式,再考虑油路布置,确定底板厚度以及油路块。一套液压工装的组数和动作方式可以用底板的板厚来弥补,动作越多,就可以增厚底板厚度。
图11 油路示意图
2、细节设计的时候出现干涉或者需要避让,可以用油路快弥补,解决比较困难的串油方式。设计油路时上下层和左右需保持在6mm,板比较长的情况下,留出安全距离是为了加工底板油路时出现误差,发生串油。
图12
3、深孔钻实际加工的时候,油路越长钻头越容易飘。两条油路特别是不同动作的油路不能离得太近,会有安全隐患。
4、油路块的用途在于引流,避开干涉的地方。
图13 工装实际用到的油路块
Q:油路块上的长孔是用什么机床做的,用摇臂钻可以做吗?
A:由专用的深孔钻机床加工,主轴是卧式。小的或者短的可以用立钻加工,摇臂钻无法确定和保证直线度。

Q:大底板一般是用Q235或者345火焰切割吗?
A:底板的加工工艺是45号型材下来以后平面磨、热处理、去应力,然后上加工中心点孔打位置。最终目的是不让底板在长时间使用后产生形变。

Q:如果不用深孔,直接是用液压胶管和加工油孔相比,有何优劣?
A:这种情况是明路和暗路的区别。进油第一位置要通过回转油缸,然后板和油缸的连接可以用明管(铜管、胶管等),也可以选用油路打在底板上,使用暗管。胶管成本比较低一些,但有一些隐患,且整体视觉上暗管油路工装更加简洁。

Q:直接用一个进回油路,连接2个油缸,2个压紧缸同时压紧怎么实现?
A:让2个压紧油路串联,同时压紧。多个都可以同时夹紧,因为这只是一组油路,一进一出。如图14中的8个油缸可以同时实现夹紧和松开。
图14
Q:如果油路设计错误需要调整,需要重新设计油路,还是可以改一个地方,其他油路联动?
A:可以通过油路块把它再接引过去。为避免这种情况,投产之前一定要再三核实油路的动作是否完整。

Q:油缸的进油和出油量不一样,串联下一个油缸,后面的油缸动作会变慢?
A:用调速款的执行油缸,可以在同一组油缸实现同时夹紧起到减少夹紧时差的作用。
图15
Q:油缸压紧后,有没有可能缸内压力一直是波动状态,甚至有较大波动导致加工时出现工件松动现象?
A:不会,因为液压站一直在供油,除非撞刀或切削力峰值过高,即夹紧力不够。

网友:
真牛,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借问楼主,深孔钻的专用机床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普及一下?

网友:
看不懂,所以觉得好厉害!

网友:
脚踏一般都是气路和电控,头一次见到还有油踏,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问楼主,深孔钻的专用机床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普及一下?

暂没有这些资料

网友(2018-05-27):
我们厂做汽车配件的,用液压夹具,楼主有没有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