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床自动换刀问题

楼主(2018-03-16):
有没有比较了解数控钻床的,最近对数控钻床的换刀比较感兴趣,有没有一种工装能够实现钻床的自动换刀,比如:我在一块板上先钻直径5的孔,然后自动换刀,再钻直径为10的孔。有没有这种设计的,大神们进来探讨一下!

网友A:
装个刀库   这个机械很成熟的  就是类似于C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刀库   这个机械很成熟的  就是类似于CNC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刀具的夹紧和松弛的

网友:
通过碟簧拉紧刀柄上的拉钉,松刀时用气缸顶下来。

网友B:
这个是靠换刀盘来解决的。

网友:
钻床已经落伍了,你直接买台加工中心不就好了

网友C:
刀盘只是一个放刀换刀的装置,你的钻床主轴要有自动夹紧刀柄的装置,也就是拉刀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盘只是一个放刀换刀的装置,你的钻床主轴要有自动夹紧刀柄的装置,也就是拉刀缸

拉刀缸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拉刀缸就是一个油缸通过一个夹爪将刀柄拉紧在主轴内

楼主:
引用 楼主:
拉刀缸的原理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再装一个刀盘和换刀装置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
刀库得加,程序的改或换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靠换刀盘来解决的。

我需要先钻17,再钻30的,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