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衣针的针孔那么细是怎么制造的?

楼主(2018-03-16):
缝衣针的针孔那么细是怎么制造的?

网友:
看过,忘了,网上有视频,可以百度下

网友:
钢线,裁剪,冲孔,打磨,热处理,电镀,等等工序。都是全自动的设备做的。

网友:
激光  或 电火花穿孔都行吧   这个针孔具体用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

网友:
冲出来的

网友:
别人打针的针头都能搞,这个小意思了

网友:
没见过,完全不知道。

网友:
主要工艺是剪切,冲压,精抛工艺。

网友:
顺便解决下医用的缝合针怎么做的。被缝针的时候看是黑色的,弯曲的,很锋利

网友:
是冲出来的,而且长孔内在倒角,否则线容易断,最后是热处理,电镀,清洗等,工序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冲压,热处理,抛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