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8-03-16):
请问各位大神,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选了个谐波减速,器减速比50。计算后电机的所需的转矩不是很大,输出转矩够了,但是额定转速太高3000r/min,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正常工作在1500r/min?

网友:
你这样用是可以的,但是有点浪费,你可以选100减速比减速,电机所需扭矩可以再小一半,这样可以选小一点的电机,成本下降。伺服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以下都是恒转矩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电机的额定转速一一般在2000~3000之间。加速转矩和负载转矩之和要小于电机的额定最大转矩。

网友:
额定转速3000转,你工作时2500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