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齿轮传动线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8-03-16):
A是主动齿轮,B是从动齿轮,原本是A和B齿合,现在在中间加一个齿轮C,C的齿数要和A一样还是B一样才能不影响B的线速度,为什么?求大神帮助,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中间轮齿数不影响B的线速度吧

网友A:
对于标准齿轮,A、B、C三个齿轮在在其啮合点处的线速度是一样的,列出关系式Va=Vb=Vc
V=wR和w=2pai*n进行推导。

网友:
机械入门知识,你该去翻书本,再有,你的旋转方向和以前不同了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跟中间齿轮齿数没关系只要模数一样就好,,只是他会改变B齿轮的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标准齿轮,A、B、C三个齿轮在在其啮合点处的线速度是一样的,列出关系式Va=Vb=Vc
V=wR和w=2pai*n进行 ...

看的有点头晕。。是不是意思就是中间齿轮的齿数不影响B的线速度?

网友:
A和c的齿数一样就可以。不过方向是反的。你这个位置还可以安装得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有点头晕。。是不是意思就是中间齿轮的齿数不影响B的线速度?

你看看最后一个图片的结果,Vb和A、B齿轮的齿数、A齿轮的转速、B齿轮的分度圆半径有关系。中间C齿轮所起的作用是使AB齿轮同方向旋转,C齿轮是惰轮,它的作用是在两个不互相接触的齿轮A、B之间起运动传递,同时跟AB齿轮啮合,用来改变被动齿轮B的转动方向,使B与主动齿轮A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最后一个图片的结果,Vb和A、B齿轮的齿数、A齿轮的转速、B齿轮的分度圆半径有关系。中间C齿轮所起 ...

终于看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