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工装怎么用

楼主(2018-03-16):
       我是做环保设备的 大小绞龙做了不少 但一直做不好 中间那个轴很难做 工艺不成熟 我们就是上车床车完轴头拉叶片焊叶片 用火考一下调直  但是调直这部分一直做不成熟 几米的轴上车床保证不了两个轴头的同心度 焊接又有变形  传了两张图片 请各位看官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车床加工这种细长轴的话,同轴度时可以通过工艺保证的,前提是机床的精度能达到,楼主先确认一下加工轴的机床精度是否合格,另外,这么长的轴,加工后是应该吊起来存放的,平放是很容易弯曲的,导致同轴度不好

网友:
平放情况下,自身重力对轴精度造成的影响就够考虑考虑了

网友:
对,楼上两位说的对。加工好后横放,由于长轴中间叶片重量导致轴中间会有变形。

能不能把叶片焊在一个零件上,然后再安装到轴上,可以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
蛟龙本身就粗糙活,叶片和外壁和大的缝,变点型也没事

网友(点评):
也有要求很精密的,我做过电池负极材料定量输送,那个叶片和筒壁的间隙0.5-1mm,中间轴和叶片校正加工那才,后面是叶片和轴整体加工出来才合格

网友:
几米的车床应该还是有的吧。。。

网友:
中间的叶片是怎么加工的啊?

网友(点评):
薄的旋压 厚的三梁四柱机直接压

网友:
个人因为,车床能保证同轴度,是不是吊装卸货和存放时不当的操作导致变形。

网友:
焊接变形怎么控制

网友:
焊后加工,变形不是很大了吧

网友:
两轴头留余量全部焊接后再精车轴头肯定能保证!机床不能太烂加工后不能架两头!放在平点的地上还不会变形,受力点在叶片上!

网友:
这个用联轴器不行吗,或者轴头和轴用法兰连接,焊好法兰在车 法兰上车出定位槽不会偏心的。

网友:
这么长的没整过,顶下

网友:
做夹具,先固定到一起,再打表,然后调整一下,最后焊接。

网友(2019-03-16):
能不能采用头轴和螺旋轴管键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