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焊接操作机滑台、导轮轨道部分

楼主(2018-03-16):
焊接操作机滑鞍

焊接操作机滑鞍

       如图,在参考一个焊接操作机的设计图,滑台部分的导轨和滚轮用的是什么呢?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和标准,看上去像是凸轮轴承随动器,望见多识广的人解惑。

楼主:
或是轴承外圈直接接触导轨,中间轴用偏心轴调整间隙,螺母锁紧轴杆与滑座连接板

网友(点评):
这个焊渣飞不了那么高,用平面导轨也可以

网友A:
个人理解,建议用光轴做轨道,用平面,上面容易积焊渣。

网友:
另外,不交代负载,行程,速度,大侠们不好细说

楼主:
横臂用的矩形管每米57.64kg,总长4m,截面长250每米,宽150mm,臂满载300kg,立柱用的矩形管截面400*300mm的,伸缩和升降行程都是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建议用光轴做轨道,用平面,上面容易积焊渣。

看了下网上的焊接操作机都是这种平面轨道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型号或者种类,国标里全是滑块导轨,没有这种轮子的

网友(点评):
就是用滑块导轨,不要用这种,还有就是最好的上面一条,侧面一条,这样受力才好。当然这是自己设计的,我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B:
建议你用直线导轨配滑块,不要用现在这种,这种装配导轨双侧的定位块和导轨之间摩擦大,磨损厉害,用不了多久就失去精度。

网友C:
凸轮轴承随动器:是如附图这种,只能用在导向滚轮,功能多用于自动化导向部件,无法用于重载情况下,这种我之前也用过,确认受不了多大得力,最多也就20kg。你图片上得那种,应该是内孔装入了一个角接触球轴承,外圈是一个自制加工得套盖,材料可选Cr12,或Cr12MoV,再热处理HRC52-55,就能满足你得工况了。

网友D:
3000X3000这么大的操作机基本都是你这种结构,淬火导轨加自制钢轮。
主要用来干大筒子环缝的,所以对本身结构精度要求不高,前面焊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0X3000这么大的操作机基本都是你这种结构,淬火导轨加自制钢轮。
主要用来干大筒子环缝的,所以对本身 ...

淬火导轨是和管件结构一体的吗?还是安装上的标准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直线导轨配滑块,不要用现在这种,这种装配导轨双侧的定位块和导轨之间摩擦大,磨损厉害,用不了多 ...

因为我参考的设计书籍中也有用导轨和滚轮轴承结构的设计公式,涉及到的参数有滚轮的外径和轴承的轴径以及两轮之间的轴心距。所以不太好更改,另外直线导轨和滑块可以重载吗?

网友(点评):
可以承重啊,上网可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轴承随动器:是如附图这种,只能用在导向滚轮,功能多用于自动化导向部件,无法用于重载情况下,这种我 ...

这样啊,我查过米思米网站上这玩意的参数,感觉重载还行的样子啊,是不是因为大小区别大啊?

米思米

米思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直线导轨配滑块,不要用现在这种,这种装配导轨双侧的定位块和导轨之间摩擦大,磨损厉害,用不了多 ...

老哥你看一下,这里我之前笔记是准备采取这种滚轮和导轨副的,也就是书中所属的第一种算式。
但是如果用滑块和导轨的话,和书中提到的滑套还是不一样的吧?
后又指出滑动摩擦系数,滚珠滑块导轨副应该是滚动摩擦吧?

网友(点评):
是滚动摩擦。

网友:
V型轴承你看咋样,海普克网上有

网友(2018-04-25):
能不能把这个设计图发我一份呀,我也在做,没找到什么参考的,可以的话加我qq1977325436,麻烦了

网友:
能不能发我一份设计图呀,我也在做这个,没什么参考的,可以的话加我qq1977325436,麻烦了

网友(2019-04-23):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2807473664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