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在盐雾环境中会生红锈么?

楼主(2018-03-17):
大家早上好,请问:黄铜材料(比如C 3604 BD-F)的中性盐雾试验后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材料的腐蚀情况?

铁镀锌件的评价标准是依据基体的腐蚀面积和腐蚀点分布情况来评级,公司一般常用标准是无红锈。那么黄铜在盐雾环境中会生红锈么?

网友A:
不会是生成了氧化亚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生成了氧化亚铜吧。

首先,盐雾对黄铜有没有影响我似乎还没找到答案。

要是最后黄铜不怕盐雾,那就糗大了

网友B:
根据你给的牌号(C3604)看,应该是铅黄铜,铅黄铜中主要是Cu、Fe、Pb这三种元素,而中性盐雾试验是5%左右的NaCl的中性溶液。根据你的描述黄铜表面有红秀出现,那有可能生成了是Fe(OH)3,出现了3价铁离子。只有Fe(OH)3是红褐色的,其他不会产生红色物质。

评价标准,你看看GB6461,盐雾试验一般跟局腐蚀面积、腐蚀速率和腐蚀后的重量来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给的牌号(C3604)看,应该是铅黄铜,铅黄铜中主要是Cu、Fe、Pb这三种元素,而中性盐雾试验是5%左右 ...

抱歉表述不清,让您误解了。
我暂时也不能确定黄铜在中性盐雾试验中是否会出现红锈,我只是举例铁镀锌件会出现红锈。

刚才又想到一个事,我这个材料使用时是和铝(ADC12)直接接触的,两者会发生电化学反应腐蚀么?

网友:
红锈是 铁元素被氧化成 3价才体现出来的

Cu  氧化   亚铜离子 是绿色   铜离子是蓝色

网友C:
黄铜不怕盐雾那是不可能的,以前打样买过很多黄铜带,放久了颜色会变暗

网友D:
黄铜8小时就应该会有铜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铜8小时就应该会有铜绿。

昨天把三年前盐雾试验过的试验件翻出来了,我上面说的那个牌号的黄铜堵头,没发现有铜绿。颜色和新的产不多。时间应该是96小时,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不怕盐雾那是不可能的,以前打样买过很多黄铜带,放久了颜色会变暗

颜色变了没关系,我那产品是一个堵头。只要不影响密封效果就行。

网友:
黄铜抗盐雾腐蚀性能不错,不过盐雾以后什么颜色不知道,因为没做过

网友(2018-06-26):
有一种海军黄铜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海军黄铜,了解一下

网友:
海军黄铜

网友(2018-12-18):
黄铜盐雾最开始会出现白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