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3D渲染软件

楼主(2018-03-17):
各位大神:

    你们好!我是做机械结构设计的工程师,画图出图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老板希望加工手板前,看一下3D效果图。

所实话,SolidWorks里面的3D渲染效果太差了,他希望看一个和真实差不多的效果图。

求各位推荐。

备注:一般情况我们是请设计公司设计,但是有时候改太多,就自己想学一学。谢谢了!

网友:
主流易学的3dmaxs吧

网友:
主要是渲染场景材质贴图的参数调整,3DMAX还可以做动画

网友A:
photoview360是相当不错的,你没用好,应该痛骂自己。
换句话说,像你这样喜欢推卸责任的,用什么软件都不行。
因为软件不是阁下开发的,理应是阁下顺应软件,反省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老实学习。

网友:
三滴马克思咯

网友:
一般软件都有渲染模块可以使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view360是相当不错的,你没用好,应该痛骂自己。
换句话说,像你这样喜欢推卸责任的,用什么软件都不 ...

你死不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