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造的一个奇怪的量规,里面塞了个东西

楼主(2018-03-17):
这个奇特的量规有两部分组合。里面被嵌合了一个怪异的东西,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是个组合体。这个奇怪的形状怎么测量呢?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
特殊行业定制的量具

网友:
把产品放上去,应该就知道干嘛的了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居然是镶进去的,配合的精度很高

网友:
里面被镶嵌的应当是规,外面是起保护规和手持作用环

网友:
会不会是两种不同的材料,其中一种比较贵,如果整个用贵的材料,成本太高,所以要求不高的地方用次点的材料?我们这边有个产品就是45号钢镶钨钢,因为只有中间一部分起主要作用,其余部分只起固定作用,所以中间用了钨钢,其余用45号钢,都用钨钢肯定是没必要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正解

网友:
你可以找下模具方面的东西,有镶嵌的地方,都是两种材料,效果跟你那个图一样的

网友:
随便百度下模具镶嵌都有这种,中间材料一般都是跟旁边的不同的。想测量的话,中间部分能敲下来,但是你装不回去

网友A:
估计不是量具哟。我设计的量具,大多数量具都是U级别的,这个明显有3个丝的公差。。。。。

网友:
是不是内孔测量的部分如果磨损严重的话便于更换,一敲就下来了,在换一个新的,或者另外一个尺寸的

网友:
应该是硬压进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量具哟。我设计的量具,大多数量具都是U级别的,这个明显有3个丝的公差。。。。。

这个呢,这个一看就是个环规啊。

网友:
会不会是卡簧槽的?热装比较容易,但可能要后处理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呢,这个一看就是个环规啊。

搞不懂。

我所设计的量具,公差都没超过一个丝,几个U的居多。。。。
你这个确实看着也像量具,但上面标注的尺寸,明显就是一般的公差,4个丝了。
要知道,量具的公差,一般只有实际测量的公差的0.1,或许,你测的是40个丝的尺寸?

网友:
有可能是偏心距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