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齿轮宽与哪个参数有关

楼主(2018-03-17):
请问下,导入一个斜齿轮,然后改模数为2.5、齿数14再生OK后,然后再把齿轮宽由20改为25就再生失败了,请问齿轮宽跟哪个参数有关系?盼能解答!!!

网友:
做成20偏移5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拉伸时斜齿轮的螺旋角变了减小了?

网友A:
齿宽跟齿宽系数φa、 φd、 φm有关。
φa=b/a=0.1-1.2  、 φd=b/d=0.2-2.4 、 φm=b/m=8-25。φa、 φd、 φm到底取大值还是取小值,也有讲究,好好看看书,就记住了。
其中,b------齿宽
a------中心距
d------直径

网友:
这个是需要按照齿轮得特性来,才能成功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宽跟齿宽系数φa、 φd、 φm有关。
φa=b/a=0.1-1.2  、 φd=b/d=0.2-2.4 、 φm=b/m=8-25。φa、 φd ...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
公式直接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