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生产线半轴检测

楼主(2018-03-17):
该设备为汽车半轴生产线每道工序配置的检测设备,分别为铣打机后两端中心孔及总长检测、第一端车削后的外径及跳动检测、第二端车削后的外径及跳动检测、切槽机后的沟径检测。该设备自带对标功能,机种更换后无需人工调整,只需在屏幕上输入对应机种号即可。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讨论学习。谢谢!

网友:
要不直接网盘分享学习下?

网友A:
楼主设备的检测方法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的检测方法怎么检测的?

一端定位,两端分别为顶尖,各自检测两中心孔深度,一端通过气缸检测总长。设备精度小于3μ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端定位,两端分别为顶尖,各自检测两中心孔深度,一端通过气缸检测总长。设备精度小于3μm

外径自夹紧回转机构,检测外径跳动,重复精度小于3微米

网友B:
厉害了,我的楼主,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3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楼主,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3微米

是的 ,原来我们做轴承行业检测,都是0.5微米,现在3微米小KS

网友:
楼主采用得什么品牌检测传感器,什么类型得检测方式?

网友(2018-11-02):
楼主,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哪些检测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精度级别吗?我不太懂高精度检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