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这种装置是什么

楼主(2018-03-17):
靠真空能够把果奶瓶一类的塑料瓶,在管道内传送,这种装置具体叫什么名称?谁知道哪里有做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管道输送机

网友A:
是不是压缩空气吹的,看不清是一个接一个还是只有终端有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缩空气吹的,看不清是一个接一个还是只有终端有瓶子

瓶子是一个接一个,间隔1S左右,然后靠气压将瓶子送到管子另一端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气流传输,应该是空瓶

网友:
这个在气门厂也运用过     小气门管道输送

网友:
应该和气吹式螺丝上料机的原理一样

网友:
管道里面肯定有推动奶瓶移动的流体

网友:
应该是有风推动着饮料瓶移动的

网友B:
管道式真空负压传递机构,对密闭性有较高得要求,并不适用于所有得产品。

网友:
负压气流输送机,一般食品流水线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道式真空负压传递机构,对密闭性有较高得要求,并不适用于所有得产品。

如果工件截面不等,那必然不合适了。
我在想,会不会噪声很大?

网友:
长知识了,之前还没见过。。

网友:
类似星巴克那种管道传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