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放大装置

楼主(2018-03-17):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图 。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

一、输入端做往复旋转运动(即:顺时针旋转半圈与逆时针旋转半圈,合计为一整圈),输入端转一圈,输出端能否转一圈?

二、如果输入端与输出端能达到同速,输出端的力是否比输入端增加?三、如果问题一与问题二符合设计原理,按照设计原理做成发动机多缸的性质,是否可以达到输出端平均输出力大于输入端的力?

注释:1、齿轮o的半周长做杠杆端的长行程:杠杆长行程=二分之兀D

          2、齿轮o2的运动原理类似发动机曲轴活塞原理,它的运动行程为齿轮的直径,因为齿轮o与齿轮o2直径一样,所以齿轮o走一半的周长,齿轮o2                    也是因为活塞性质由上止点运动到下止点也只走一半,因此齿轮的半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会产生一个1.57倍的杠杆
                 理论计算,力f2=1.57f     再考虑力f2到力f3会产生曲轴活塞损耗原理,按百分之七十计算:f3=百分之七十f2=百分之七十1.57f=0.7*1.57*f

在这里提前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如果O与O1直径相等,要求输入转速和输出转速相等而且输出扭矩大于输入扭矩,这貌似不符合能量守恒定理额。

网友A:
我没算,但是经验来说,这个只有在 某个位置是可以放大扭力

网友B:
没看懂你O2是什么动作。。。。

网友C:
这个力肯定是不相等得,f1,f2,f3得长度都不相等,而且有是连杆,又是曲柄得,力在传递过程中也有损耗。
最主要得是,你这个机构连杆太多了,比较复杂,最好是在软件里面造型好后,再到运动仿真里面模拟一下,看是否能正常运动。

网友D:
谁能帮忙找出VC和VD之间的关系式?就差这一步,就能知道O 和O2是不是同速。

附件2是L1运动的2个极限位置和中间位置;附件1是列出的计算式。
红色点画线是齿条的运动轨迹;黄色点画线是L1上节点B的运动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O2是什么动作。。。。

o2做的是曲轴活塞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力肯定是不相等得,f1,f2,f3得长度都不相等,而且有是连杆,又是曲柄得,力在传递过程中也有损耗。
...

仿真不会操作   不过我做过一个模型   输出端的力放大了1.1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算,但是经验来说,这个只有在 某个位置是可以放大扭力

我做过一个模型   运转没问题    力只放大了1.1倍左右   o2的传动方式   为了使输出力平滑   可以做成类似多缸发动机中的多缸曲轴连杆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能帮忙找出VC和VD之间的关系式?就差这一步,就能知道O 和O2是不是同速。

附件2是L1运动的2个极限位置 ...

晚上我做个图发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做个图发上去

好啊。你做出来可以一起讨论,O2好像不是转一整圈,而是做半个圆周的运动。这个题目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一个模型   运转没问题    力只放大了1.1倍左右   o2的传动方式   为了使输出力平滑   可以做成类 ...

你想输出和输入都转同样的圈数的同时达到放大扭力的结构是违背能量守恒的。
根据能量守恒,暂且忽略你的摩擦力的影响,p=n*T/9550,可以看出转速和扭力,不管你进行怎样的机械转换,最终结果是输出和输入的n*T是相等(忽略摩擦损失)n1*T1=n2*T2,可以推出,w1(转的圈数)*T1=w2*T2。只有在某个瞬时,输入转的角度比输出大,扭力才可以放大,这个位置应该是活塞最低点和最高点。
所以还是别白费心机去算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O2是什么动作。。。。

我发个动态图 大家看看运动原理

网友(点评):
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O2是做圆周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能帮忙找出VC和VD之间的关系式?就差这一步,就能知道O 和O2是不是同速。

附件2是L1运动的2个极限位置 ...

大家看看这个标准的原理图

具体尺寸图 - 副本.dw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标准的原理图

蓝色的圆也是齿轮吗?与这个蓝色圆相切的是什么?齿条?这个与滑块只有一个链接点吧?前天那个图上滑块上有两个链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输出和输入都转同样的圈数的同时达到放大扭力的结构是违背能量守恒的。
根据能量守恒,暂且忽略你的 ...

我们先撇开能量守恒定律,再说我这个并没有违反能量守恒  放大力延长距离不是很正常吗 ,我知道在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个点位的范围内增加力,可以做成多缸发动机的类型。刨去上面说的  只是从图上分析力的原理,我的设计数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圆也是齿轮吗?与这个蓝色圆相切的是什么?齿条?这个与滑块只有一个链接点吧?前天那个图上滑块上 ...

原理是一样的 蓝色的也是一个齿轮  对外输出力,与蓝色齿轮相连的是连杆,类似发动机曲轴原理

网友E:
o转半圈,活塞下压一个直径,o2转半圈,o和o2平均速度是一样的。但是o做匀速运动时,o2做变速运动,扭矩也是变化的,在上下极限点时(图示位置转90度)输出扭矩明显是0,在左右点(图示位置)扭矩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一样的 蓝色的也是一个齿轮  对外输出力,与蓝色齿轮相连的是连杆,类似发动机曲轴原理

图上的数据是:白齿轮直径37 半周长58.09;与红色齿轮杠杆相齿合(红色齿轮杠杆是以支点为中心的齿轮上的一段弧形)直径314,截取的这段弧线长度为58.09左右;在这跟杠杆上取得施力点的位置在200.1左右,在200的位置上做一根37的弦,就是在以200.1的到支点的的距离上做一个圆上的一段弧线上的弦的位置;这个时候以这根弦的位置做法线正好是上止点到下止点的距离,正好可以驱动直径37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o转半圈,活塞下压一个直径,o2转半圈,o和o2平均速度是一样的。但是o做匀速运动时,o2做变速运动,扭矩也 ...

如果我做成类似多缸发动机发动机的原理,并且配合发动机的曲柄配重原理和飞轮原理呢,并且即使有死点位,但是在30°角范围之内力是始终放大的 只不过我们靠多连杆始终控制在30°角以内做功,原理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