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可拆卸式内孔固定可方法

楼主(2018-03-17):
        如果所示,包含金属杆,绞线机构,钢丝绳和终端模块,现领导要求:
1.通过绞线机构拉动钢丝绳,即可将终端模块固定在金属杆上;

2.防爆,固定好的终端模块能耐受1000N左右的外力而不发生松动;

3.防盗,需要拆卸时,只能通过松动钢丝绳,才能取下终端模块,别无他法;

4.终端模块外壳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外形结构;

5.安装终端模块处金属杆允许打孔,但不能超过2个,且孔位最好被终端模块挡住。

望各路大佬给个设计方案,感谢!!!

网友A:
终端模块在空心金属管内,然后通过空心金属管上一小孔穿出与绞线机构连接?

网友(点评):
一个孔没法限制模块不动吧

网友(点评):
说的是上端靠近绞线机构的地方不,不是下端安装终端模块的地方

网友B:
1000N左右的外力,是什么方向?

打个比方,终端设备用销钉锁在金属杆上,只有钢丝绳拔销才能解脱。

网友C:
关于第三条:没有什么防盗方式是工程师不能通过暴力解决的

网友(点评):
哈哈,这也是我第一想法。。。

网友:
为了防盗,你这种是无法可拆卸得,只有把它焊牢固在金属杆上;下次再拆,要专业人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模块在空心金属管内,然后通过空心金属管上一小孔穿出与绞线机构连接?

目前的大致方案如图,通过两个锥形面接触,保证终端模块不会上下左右移动,通过钢丝绳保证终端模块不会前后移动。膨胀销钉与金属杆的固定螺丝被锥形面遮挡,可以一定程度保证被非正常拆除的可能。
领导担心钢丝绳经过两次转弯,真正分到轴向方向(水平)的拉力会很弱,终端模块在轴向方向可能会被拉出,让继续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第三条:没有什么防盗方式是工程师不能通过暴力解决的

防盗只是一个宣传点,没有绝对之说。暂时的想法的所有的安装固定螺丝都在终端模块及金属杆之间,因为安装后,终端模块与金属杆之间的间距很近,被非正常拆除的可能性会一定程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N左右的外力,是什么方向?

打个比方,终端设备用销钉锁在金属杆上,只有钢丝绳拔销才能解脱。

固定终端模块孔的轴向力

网友:
看样子杆内不好加工,不然汽车前机盖锁的结构合适,钢丝绳拉一下就能拆卸,松开就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