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hot上面如何添加贴膜、丝印信息。

楼主(2018-03-18):
大家好:

    请问在keyshot上面装配体上色后,如何将CorelDRAW里面的贴膜、丝印信息也做到keyshot上面?

    备注:keyshot导入的是stp文件,但是不存在丝印、贴膜。

这个有点困惑,请支招,谢谢!

网友:
百度搜索 keyshot 贴图

网友A:
你导出设置里面把片体也选上,这样也是可以导出来得,最好导出IGS格式的文件,这样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Keyshot输出图扯后,PS贴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出设置里面把片体也选上,这样也是可以导出来得,最好导出IGS格式的文件,这样不会出问题。

你说的是stp文件(或者igs)文件导出时候,选择片体吗?

网友B(2023-08-10):
同楼主问题,希望在keyshot在直接体现丝印效果

网友:
这些软件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楼主问题,希望在keyshot在直接体现丝印效果

材质中直接点贴图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03):
添加一个标签